A型中心孔、B型中心孔、R型中心孔--[请教]

楼主(2006-11-06):
有谁知道A型中心孔,B型中心孔,R型中心孔是怎么样的呀?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中心孔啊?传个图上来!谢谢了!!

网友:

这个资料论坛有,自己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到机械设计手册里找,基本上都有的。

网友:

A---加工后需要去掉的中心孔
B--加工后不需要去掉的中心孔

机械设计手册 上册第一册有关中心孔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A:

三楼的答案是错的,楼主看这个贴子:http://bbs.cmiw.cn/forums/73199/ShowPost.aspx

网友:

大家的答案都不对或者说不准确!应该是用途的不同,或者说根据不同的用途来选择不同类型的(A型、B型、R型)的中心孔,发张标准图片给大家吧.

网友(点评):
不错 比较直观 和书上的一样

网友:

3楼你真的是盗版的呀,不要误导哦,我们每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言行的正确性负责哦

网友:

阿~~看来我的版本老了,老版本的技术手册上是这么解释的,以前是A,B,C型,里面还分45度60度90度的,每一种都有解释,明天我给抄来~~

楼主:

1谢谢各位,我明白了,呵呵

楼主:

我是刚从学校毕业的,有些东西不太明白,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A型的中心钻应该要便宜一点

网友:

一般一次性使用的中心空就选A型,
需要反复使用的就选用B型,因为有保护锥。

网友:

这种东西觉得还是查一下身边的手册来的更实在、更快点。
国标嘛只会有新旧之分。

网友(2010-04-27):
锥形内孔是怎么车出来的?  请教下... 刀具长啥样子?

网友(2012-12-26):
经常看着这玩意 不知道怎么标注

网友(2013-02-21):
引用 网友A:
三楼的答案是错的,楼主看这个贴子:http://bbs.cmiw.cn/forums/73199/ShowPost.aspx

你说的对,不过还有C型的中心孔。一般A型最常见,B型带120度的保护锥,C型内部带螺纹(主要用于封闭中心孔,起保护作用,也有用在轴端固定其他零件的用途),R型的中心孔素线是圆弧形的,保证与顶尖接触良好,承载能力小但对定位较好。谢谢!

网友:
连这个都不懂,还学什么机械

网友(2013-03-24):
A型只有60度锥孔,B型带有护锥c型的是双护锥,轴类需要挂起来的时候可以用到,R型是弯曲支撑面,打出来的孔是喇叭状的

网友(2013-07-07):
看手册,最权威

网友:
学习了,真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