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千分尺调整、游标卡尺修复---[求助]

楼主(2006-11-06):
我们厂有几把外径千分尺对零后,差0.01,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调整;还有几把游标卡尺,卡脚有磨损,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修复?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虾,帮个忙吧!!!

网友:

  外径千分尺实际检修中遇到的常见故障和调修方法如下:
  一、丝牙倒丝
  现象:丝杆被卡在固定套筒里,微分筒不能转动,出现倒丝。
  原因及调修方法:这种情况一般是使用不慎,而在外力冲击下造成的,使丝杆里面的丝牙出现倒丝造成丝杆损坏。首先卸下测力装置和微分筒,丝锥这时被卡在固定套筒里,可注入少许钟表润滑油,用薄铜片或布条包住丝杆头,用钳子轻轻来回转动,取出测微螺杆,用航空汽油将丝杆和固定套筒内外清洗干净,仔细观察是测微螺杆哪一段出现倒丝现象;其次用白刚玉粉末和煤油混合物少量撒在倒丝上,旋入固定套筒轻轻研磨,在研磨过程中要在整个固定套筒中来回运动,以免部分段示值超差,当微分筒转动和测微螺杆的移动平稳无卡住现象时即可,最后取出丝杆放在航空汽油里浸泡,用刷子清除附在丝杆上和固定套筒里面的残留物。

  二、测力装置有故障
  现象:测力装置小于6N或大于10N。
  原因及调修方法:①测力装置小于6N时,检查测力装置的护板螺钉是否松了,或者里面的尼龙棘爪或钢棘爪是否磨损和棘轮簧是否失去弹力。应将测微装置卸开检查,若棘轮簧失去弹性和棘轮爪磨损,应全部更换相应配件;②测力装置大于10N时,检查测力装置里面的油泥或附着物是否过多。可卸下,用汽油全部清洗即可。

  三、示值变化过大
  现象:用标准量块检定外径千分尺时,发现示值变化超差。
  原因及调整方法:一种情况是使用过于频繁或测微螺杆变形引起的。首先应将外径千分尺丝杆和固定套筒全部清洗完毕后,用相应的研磨器进行研磨,在研磨过程中,先用W16合成钻石研磨膏和煤油混合物作研磨剂进行粗研,最后用W3进行精研。须用4个或4个以上的研磨器进行互研,这样可以修整测砧和测微螺杆测量面的整个不平整度。另一种情况是轴向窜动和径向摆动:①轴向窜动是由于固定套筒口在使用中磨损变大,可用缩孔器进行校正;②径向摆动是由于固定套筒尾端的金属转帽过松,可用千分尺扳子进行调节,从而达到示值变化正常的目的。

  当外径千分尺进行调整维修后,必须经过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网友(2010-03-16):
呵呵,应该拿去计量所修复,或者有计量证的人员进行检修后去计量所鉴定。

网友:
呵呵,应该拿去计量所修复,或者有计量证的人员进行检修后去计量所鉴定

量具是需要在固定周期内

由专业计量校准机构来标定的

网友:
应该拿去计量所修复

网友:
可惜我不在山东,对我来说很简单
游标卡尺卡脚磨损,应用研磨器将外量爪测量面研磨合格即可,如果严重的话只好报废了
千分尺如果是零位调整问题,就将微分筒取下重新对零安装即可,如果是示值超差,就需要研磨丝杆或更换杆,
如果需要修理的话,首要前提是必须有标准才可以进行

网友:
到有资质的检测站去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