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能不能布成图示的封闭环?

楼主(2006-11-06):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齿轮传动能不能布成图示的封闭环,清赐教

网友:

模数、齿数、压力角等啮合条件相同一定没有问题,但这样的啮合形式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四个齿轮交叉正反转

网友:

理论上也可以的啊

网友:

有点问题,
一般是一个轮驱动,齿轮的侧隙会影响传动。假设从上到下,从左至右,依次为1,2,3,4号轮。1号轮驱动,4号轮会和2或3号轮会有不啮合的情况。

网友:

只要精度保证,没有问题.
类似的非圆齿轮例子(如下图).

网友:

7楼,加加
齿形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线切割,还是精铸件?

楼主:

不知哪位大虾见过实例,我是想设计一个试验装置,工件在工装里循环,看工件的使用寿命,
当然用两层齿轮肯定能解决问题,但是只用一层又不知行不行,齿轮为一般精度,m=4,d=720,B=60,请教公司的老师傅,都说没这样用过.

网友:

写字板:

线切割,(量多的时候,可数控插齿),铸件还没试过.

网友:

1.要计算齿轮齿的相位,要不然无法装配。

 Z

2.图示是一个分流式传动模型(用于小空间大功率传动中),装配时需调整均载问题,有技术难度。可有偿指导,^_^!

网友:

我觉的不能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