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电磁制动的原理---[请教]

楼主(2006-11-07):
各位大哥大姐你们好,小弟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是很清楚:

电动机的电磁制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能否给我简要说明一下?

无限感激!

网友:
Re: 谁能够为我讲解一下电动机电磁制动的原理?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们那里的电机电磁制动是在电机外边装了一个带电磁线圈的制动器,在制动器得电的时候电磁滑块压迫弹簧分离摩擦片电机转动,当电机断电制动器断电的时候,电磁消失弹簧复位电磁滑块与制动器摩擦在一起,完成制动。注:电磁滑块是装在电机轴的花键上的可以滑动

楼主:
Re: 谁能够为我讲解一下电动机电磁制动的原理?

电磁线圈后面有两个螺丝,听师傅说这两个螺丝不能上紧,否则就总是制动状态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是不是上紧了以后电磁滑块就不能动了呢?

网友A:
Re: 谁能够为我讲解一下电动机电磁制动的原理?

    制动器有涡流制动和摩擦制动等。摩擦制动有瓦形和盘形,根据动作要又有断电制动和得电制动。最常见的是瓦形。根据你说两个螺丝可能是摩擦间隙调节螺钉。

网友:

常见的你说的这种电磁制动。一般用在施工电梯上面。ty55说的是摩擦间隙调节螺钉。他这样说是对的。你可以通过调这两个螺钉。调电机同步。我指的是两个电机同时制动

网友(2007-09-27):
引用 网友A:
    制动器有涡流制动和摩擦制动等。摩擦制动有瓦形和盘形,根据动作要又有断电制动和得电制动。最常见的是瓦形。根据你说两个螺丝可能是摩擦间隙调节螺钉。

里面是一个摩擦片,那两个丝上紧就直接挤死,可不是一直是刹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