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应该用什么材料

楼主(2006-11-07):
这个是一个用于卡接线桩子的卡簧,要求能导电,又要有弹性.我之前用的是紫铜厚是0.8mm但经理说弹性不够好,让我再找找,请教各位专家给点意见用什么铜多厚能达到要求.

, ]0 |$ [ O1 V, N" k4 `

网友:

铍青铜最好,但价格较高。还有就是锡青铜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星姐,厚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

0.8的厚度没问题.如果要成形的话,可能会需要热处理.
我们用过是软态的,弯曲成形后热处理才有弹性.
具体最厚多少还可以,那我就没用过了

楼主:

星姐能否说具体一点.热处理是不是就给加热就行了,热处理我不是很了解,

网友:

你加我QQ说吧,这样太慢469886349

网友:

原材料有不同的状态,有软态,硬态等。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用原材料的状态,一般需弯曲成形的零件选用软态,便于成形,再进行热处理使它具有弹性。

楼主:

我使用的量不多,所以不能用热处理,现在我们用磷铜做了,做好后感觉还行,不过还没有试过,等试了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