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怎么定?

楼主(2006-11-07):
图纸标注~87.7, 图纸公差要求是ISO 2768-mk-E

请问87.7这个尺寸的公差是多少呢?如果按照ISO 2768-mk-E,公差是(+0.3/-0.3)

尺寸前面的~表示什么?

网友:

讨教 ISO 2768-mk-E,公差是(+0.3/-0.3) 是从那里查出来的。

尺寸前面的~表示什么? 我也不知道,国内没这种表示法,是国外的吗?是否表示直径,请根据图纸判断. 尺寸可改为88-0.6

网友:

~87.7指尺寸大约为87.7,常用来标注毛坯尺寸等,其不适用未注公差要求。我在德国图纸上见过。

楼主:

谢谢三楼,这个尺寸是在德国图纸上标注的,不过不是毛坯料尺寸,是半成品(焊接后)的尺寸。

网友:

"~"是约等于的意思,我在作图时见过几次.

网友:

长见识

网友:

楼主公司也是干外国给图纸,自己加工的活的公司吧。。。
老外图纸比咱规范。。。
有什么设计图纸,制造图纸,还有外形尺寸图纸,反正感觉我们公司就得多学学。
不过反过来一想,虽然是保护了知识产权,但是浪费了很多纸张啊。。。

网友(2006-12-26):

同意5楼,是大约等于的意思,德国图纸上有很多都是这样标注,+/-0.8都可以,不是什么主要尺寸

网友:

这类尺寸在制造过程中需要控制,或者怎样控制呢?如何去测量呢?

网友:

+/-0.8都可以,若是焊接尺寸的话,夹具问题是关键,待产品冷却后可用相应的治具去检验是最好办法.

网友:

现在的未注尺寸公差大家都按GB/T1804-m级的多吧?

网友:

老外的就是罗嗦

网友:

能不能搞个老外专集啊!东西好多...

网友(2010-08-21):
谢谢三楼,这个尺寸是在德国图纸上标注的,不过不是毛坯料尺寸,是半成品(焊接后)的尺寸。

网友(2010-10-01):
我也学习下,呵呵11111111

楼主:
~一般理解为参考尺寸,不是特别重要的尺寸。

网友(2010-12-10):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们了,我真是收益非浅

网友(2011-03-09):
还没见过德国的图纸呢,学习中!

网友:
大家可以参考下!未注公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