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泵的压力

楼主(2006-11-07):
在泵流量一定的情况下,怎样使泵的压力从0.4MPa提升到1.5MPa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个增压回路吧,我在液压的书上见过增压回路.

网友:

换扬程更高的泵。

网友:
Re: 怎樣提高泵的壓力

那可能需要換一組馬達及高壓大流量的 幫浦組才能,因為你還須考慮機台運作的條件,看是一直持壓還是作動往複速度要快這都有牽涉到流量及馬力的問題

网友:

换泵,没有其他办法,扬程高了,功率肯定要变

网友:

昆仑楼主:一般情况下,泵的原始设计决定了它的参数,你执意要改变压力(且流量不变),我建议你重新选型.如果压力提高不大,可通过控制泵的制造工艺精度(密封;间隙;叶片曲线等)可以提高.但不会超过设计压力.

网友:

5楼,你是不是四川人啊.

网友:

两个泵串连不就行了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们老板的意思很简单,这个泵的成本要很低控制在60元以下,我是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我很为难啊,我们这个泵是和一个单缸二冲程的汽油机连在一起的,汽油机的最高转速是12000r/min,我们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泵成本问题是解决了,单压强问题解决不了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 D5 J8 D- n* F2 C3 z. i0 | 5楼,你是不是四川人啊.

来这里认老乡呀,我姐姐是温州人,姐夫是攀枝花人

网友:

请教一下泵的设计师,如果转速一定,但流(排)量能大幅度提高(比如说能提高5倍以上),这种泵是否有用途?

网友:

1.5MPa 采用多级泵。。。

网友:

单缸二冲程的汽油机驱动的,可以调速试试

网友(2012-01-30):
在体积大小不变 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水泵的压力和流量 改变工作原理但是空间是严重的问题 还要尽量沿用之前的配件 有想法帮忙提一下   qq:876812717

网友:
属于微型泵成本在在10左右

网友(2012-06-26):
得看你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泵,如果是离心泵,基本上需要串联另外一台泵了

网友:
泵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因素而决定的,如果是你自己设计的,建设议你多参考泵的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