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PLC硬件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6-11-07):
刚开始接触PLC很想知道一些关于plc内部的东东,

网友:

楼主,你想了解哪些?PLC选型、分类、编程、技巧。。。。。?

楼主:

是关于PLC内部结构的东西,想知道些,那东西挺贵的又不能拆来看

楼主:

PLC内部线路部分~~

网友:

你可以去看单片机就是了,PLC是采用单片机做的!

楼主:


网友:

如果楼主要学习些PLC编程的话,我可以教你!

楼主:

肯定得学的,不过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学习现在对各个命令还不了解呢

网友:

慢慢先了解基本指令,可以去找一本PLC方面的书,现在这类书非常多!

网友:

最好是找一种型号的PLC说明书,这样能好一些啊!

网友:

是不是每个公司的plc编程都不一样啊.如果这样,买书买什么样的好呢?ABB\西门子\施耐德?是这样分吗?

网友:

一、 问:PLC的硬件结构是怎样的?
  答:PLC的硬件组成与微型计算机相似,其主机由CPU板、存储器、输入/输出(I/O)接口、电源等几大部分组成;可配备如编程器、图形显示器、通信接口等外部设备(见硬件示意图)。
  二、 问:CPU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答:CPU也称中央处理器,是由一片或几片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相当于人的大脑,是PLC的核心部分;CPU的作用是可通过接口及软件向系统的各个部分发出各种命令,同时对被测参数进行巡回检测、数据处理、控制运算、报警处理及逻辑判断等,实现对整个PLC的工作过程进行控制;目前大多数小型PLC都用8位或者16位单片机作CPU。
  三、 问:RAM、ROM、EPROM、EEPROM都是存储器,各自特点是什么?
  答:RAM为随机存储器,一般都是CMOS型的,耗电极微,在PLC中通常用锂电池作后备,失电时也不会丢失程序;ROM为只读存储器,系统程序固化在其中,用户不可更改,失电不受影响;EPROM为可擦除存储器,其写入和擦除时都必须要用专用的写入器和擦除器,用户很不方便;EEPROM为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其内部的程序可通过编程器的写入和擦除。
  四、 问:PLC中的I/0口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答:I/O接口是输入(IN)/输出(OUT)接口的简称,是PLC主机与被控对象进行信息交换的纽带;PLC通过I/O接口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交换,PLC的输入输出信号有开关量、模拟量、数字量三种类型,所有的输入输出信号均经过光电等隔离,大大增强了PLC的抗干扰能力。
  五、 问:PLC常见的输出形式有几种?有何特点?
  答:常见的输出形式有继电器输出、晶闸管(SSR)输出、晶体管输出。特点是:继电器输出型: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可带较大的外部负载;晶体管输出型: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可带外部负载小;可控硅输出型:CPU通过光耦合使三端双向可控硅通断,以控制外部交流负载,开路漏电流大,响应时间较快(约1ms)。
  六、 问:什么是可编程控制系统? 由哪些部件组成?
  答: 可编程控制系统指以可编程控制器为核心单元的控制系统,一般由控制器(PLC)、编程器、信号输入部件、输出执行部件等组成,见PLC控制系统组成图(以FX2型PLC为例)。可编程控制系统可在不改变系统硬件接线的情况下,通过改变PLC的用户程序来改变被控对象的运行方式,大大地提高了控制系统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