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合同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楼主(2006-11-07):
有经验的说下合同注意事项?不胜感激!

网友:

合同还是技术协议?一般应该包括主要的参数、功率、压力、流量、控制要求,或者主要元件的产地都可以标明,验收标准是一个关键。

网友:

请说详细一点,液压合同用于确定一个什么样的液压站,还是采购部件?

网友:

同意二哥的,液压合同是一个定制合同,技术参数更多见于技术协议书。
液压站一般的内容:额定工作压力,额定工作流量,最大工作压力(此时需求流量),最大工作流量(此时需求压力),工作温度范围,工作湿度条件,控制方式种类(电气,手动,遥控、或者三者独立工作?),压力、流量检测最好注明检测点,管道连接方式,流量调节方式,压力调节方式,甚至是流量调节的元件都可以指定,看看你有什么需求。
另:最好注明关键零部件的厂家(生产地点),管道(仅对硬管联接时)焊接等级要求等。
建议:液压附属部件不宜采用小厂生产的零部件(例如软管、接头、滤油器等)。
注明验收时验收的条目(这个方便厂家根据你的需要进行装配和调试),移交的文件,移交的附件等。
规定的越细,对需方要求(技术了解程度)越高,对验收交接却是有利的。

由于本人工作年限有限,欢迎专家们批评、指正。

楼主:

是不是需方与供方都同意的条件下合同中可以写明该液压系统应符合《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楼主:

是技术协议让别人帮忙做一套液压系统动作不是太复杂,要求也不是很高。有动作示意图与液压原理图给他们,他们对液压原理图做了一些修改,确定了液压元件的型号!给了我们液压系统的报价做参考!正在考虑签订合同中。

楼主:

好像4楼说的《液压通用技术条件》中都有啊!

网友(2010-11-10):
是不是需方与供方都同意的条件下合同中可以写明该液压系统应符合《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