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油缸换向时有噪音

楼主(2006-11-07):
请教:

我公司采购的液压油缸进行换向试验时,发出“啪”的噪音,当油缸运动到两端极限位置换向时,声音较响,中间位置,换向时噪音比较小

油缸上有一双向液压锁(型号:Z2S6-40),回缩时,进油孔油孔通径5mm,长度600mm,流量30L/min

楼主: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当油缸缩回时,阻力很大(达到13MPa)(此时油缸空载)

由于小弟工作时间不久,哪位大虾觉得信息不够清晰,请提出需要增加的信息。

网友:

液压锁通径小了,造成阻力大,换向响是液压锁打开的瞬间压力冲击所致

网友:

可能是一边液控单向阀液控回路不是很畅通造成的,规格小了也有这个可能,同样速度,无杆腔回油流量大,不过13MPa有点悬。

网友:

1)换向冲击产生噪音.
2)高速换向时液压系统都会产生瞬间的高压,并不是纯阻力.
如果要平稳换向的建议改用先导式换向,用节流阀调节阀芯速度来减少冲击.

网友:

流氓-阿飞 这样叫怎么感到对你有不礼貌的感觉,系统上还有别的元件吗?你把系统图发出来吧。

楼主:

液压油缸图见附件。
再次叙述主要的问题:
1、油缸在两端极限位置换向是,有“啪”的一声冲击声,
2、油缸回程时负载大(13MPa),
3、当油缸处于中间的位置,进行换向时,冲击声比极限位置小很多,

网友:

连接管道通径可能太小.

楼主:

由于最近公司架构调整,比较忙。
后期允许的情况下,我把图纸发上来,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有可能是供油流量太大,产生换向冲击,另外,管路通径太小也有可能.

网友(2010-11-10):
有可能是供油流量太大,产生换向冲击,另外,管路通径太小也有可能

网友:
刚来新生,留个言,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