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体保护焊时有气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11-07):
请总在气体保护焊时有气孔是什么原因

是二氧化碳

网友:

1、可能是二氧化碳气体流量比较小。 2、可能是二氧化碳纯度不够。

网友:

主要是纯度不够

网友:

纯度不够

网友:

工件油污严重也出现气孔。

网友:

还有其他原因吗?电流,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主题应该转移到焊接版块.
二氧化碳氧化保护焊出现气孔的原因主要有:
1.一氧化碳气孔:如果焊丝中含碳量或脱氧元素不足时产生,可能性一般较小;
2.氢气孔:主是要焊丝或焊缝表面有油污,锈蚀等时产生;
3.氮气孔:即CO2保护不良(流量小,喷嘴部分堵塞,喷嘴与工件距离太大,焊接速度过快,有风等)或CO2纯度不够时产生;
4.工艺因素如电弧电压太高,焊接速度过快,采用直流正接等都会对焊缝气孔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2011-09-15):
焊接时,钢板有油污或氧化皮也会产生气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