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加工---[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07):
    现在我遇到一个难题,有一个零件内孔为Φ6通孔,要求研磨加工保证内孔直线度在0.001以内,注:Φ6通孔与其他内孔相交(即交叉孔)。我已加工一组零件,经检测内孔直线度在0.5u~4u范围内波动。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办法保证我的要求。知道的请告诉我一声!先谢谢了!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检测设备?检测精度是否足够 1.在你使用的检测仪器上检测一下孔的圆柱度,孔内个别点不圆也会造成测量错误。  2.从机加的角度讲孔直线度在0.5u~4u范围内波动有可能是工件在加工或从夹具上取下来时加工表面有划伤(肉眼可能看不见,只能在测量曲线上看或在显微镜下看)。  精度这么高的孔测量误差也会影响结果。测量错误的可能性也很大。可以做测量系统的R&R报告。  3.检查一下划伤点是否有规律,修改夹具。 " ]) L/ D$ R g" m4.调整珩磨余量及加工参数。  我们公司做过圆度<0.002的孔,产品生产初期测量尺寸不稳定,经客户同意修改了测量程序,同时改进了夹具。操作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现在产品稳定性非常好。  我认为可能是测量误差过大,调整一下测量程序同时改进夹具,取放工件时不能接触加工表面。检测夹具也要稳定,必要时可以做CMK。

网友:

胡闹!0.001直线度,是否写错了?

网友:

楼主:你提的问题以超出了普通机械加工的范围,单一零件如此高的直线度,别说加工,就是检测也相当难.如果是和其他件配合,一般要求整体的位形公差.如垂直度等.如果工件就是那样要求,我建议你考虑精密加工.

网友:

珩磨加工只能提高粗糙度,并不能提高轴线的精度。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还是头一次听,是怎么测量的啊

网友:

普通的加工没有办法保证这个精度.珩磨对上一道工序的直线度的提高不是很大的,5楼说珩磨不能提高轴线的精度我感觉也是不准确的.就这种孔的珩磨,直线度还是可以有一定的提高的.但是要保证0.001的精度是不大现实的,好象.也许2楼的兄弟有办法.楼主联系一下2楼.

网友:

谈一点看法:

 t

同意7楼的观点。首先,珩磨本身主要修正表面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孔的直线度,但影响因子很小。直线度的主要影响因子还是在于孔的形状误差。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我检测采用的是三坐标测量,检测精度为0.8u,比才引进时测量精度有所降低,降低了大约0.3u(理论值:根据我的实际加工情况,可能精度就1u);这种测量要求内孔粗糙度较高,我们一般将内孔粗糙度加工到0.2~0.4;圆度同时也进行了检测也未达到要求,我采用珩磨机珩磨内孔,据国外的厂家(老美的)介绍采用新的珩磨设备可以达到1u,但是我们还达不到。郁闷这不是要我们买他们的设备吗??

注:内孔应无划伤。

网友:

上海生产的珩磨机可以达到这样的精度。据说他们的珩磨机有自己的专利。
你的检测设备精度不够,珩磨的精度高于你的检测设备精度。一般检测精度0.001,检测设备的精度至少要达到0.0001。你的三坐标精度0.001不能满足检测要求。如果手边有精度在0.0001的气规可以监控一下圆度,目前有助于现场调整机床。
直线度是有距离要求的。在一定长度距离内直线度要求进公差,你核对一下图纸看看是否有具体要求。
直线度不合格的原因:
1.加工余量过大,珩磨油冷却不到位。加工余量可以咨询设备供应商。
2.加工参数不合适。加工参数可以咨询设备供应商。
3.珩磨头(或油石)跳动过大。
4.珩磨头(或油石)倾斜。
5.操作不熟练。
最好能够发一张加工状态的图片、工装图片、设备图片、加工简图。具体分析一下机加原因。
检测方法要修改,三坐标的精度(0.001)不够。

网友(2007-01-02):

0.001的直线度够高的,我想应该没这么高,可以保证个别的零件能达到但不能保证很多都能达到,我们在加工零件过程中有过直线度在0.001,但是我们的要求并不是0.001。如果工艺要求是0.001的话,真的很难保证。

网友(2009-05-02):
我有铝件 急需珩磨加工孔 Φ39.70~Φ39.69   通孔深度189 单位 (毫米)
苏州地区,如果可以,请电话联系
15862370071   急 急 急
  在5月3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