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车大尺寸变螺距螺杆??

楼主(2006-11-07):
怎样车大尺寸变螺距螺杆??怎样车大尺寸变螺距螺杆??怎样车大尺寸变螺距螺杆??怎样车大尺寸变螺距螺杆??

网友:

采用什么类型的车床来加工?
有待加工图形的数学模型吗?
靠模/工装/夹具机械方法有没有可能?
电气或机械;您想采用那种方法实现呢?
可能都可以达到吧(假如精度不超高的话).

网友:

我们造这种机器  台湾乔福机械上海办事处 021-54799928  可变螺距数控车

网友(2006-12-15):

用普通数控车床G43可车削变螺距螺纹!

网友:
Re: 怎樣車大尺寸變螺距螺桿??

該不會是要做射出成型機的螺桿吧?
用數控車成本高喔 .有用傳統車床改造的.
裝上類似旋轉刀盤加工.效率不錯精度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