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型铸钢件的晶粒度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6-11-08):
一般中型铸钢件的晶粒度是多少啊?(材料为0Cr13Ni5Mo、ZG20Mn、ZG06Cr16Ni5Mo),

锻20MnSi的晶粒度是多少?

谢谢啦!

网友:

楼主:问这一问题很有必要吗?据我所知铸钢件的晶粒粗细一般按金相评定,标准参照各材质的分类金相进行评定.铸钢的要求主要在抗拉;抗弯;抗冲击机械性能及化学元素含量;金相评定等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