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控制器的控制原理---[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08):
<>我公司有几台设备使用德国LENZE力矩电机,前几天坏了一个控制器(控制器上有3个大功率双向可控硅和很多集成块,电子元件)。
<>请问各位大侠 力矩电机控制器是否是个单纯的电压控制器?其控制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Re: 请教 力矩电机控制器的控制原理

可能电压控制器吧,力矩电机是改变电压来控制转矩的。

网友:
Re: 请教 力矩电机控制器的控制原理

在网上找些资料回复给你。

楼主:

<>这是那块控制板,根据断刀大侠的资料其是电压调节器。
<>那位大侠知道它电气原理。。。
<>

网友:

这是电压调节器...如果有三相自藕手动调压器.只要功率够.完全能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