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指令怎么用(TCMP)?

楼主(2006-11-08):
时钟数据比较指令TCMP怎么用?

网友:

可以查看相关手册,一钫的贴子里有相在手册的,请自己下载

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应该去问计算机高手!

网友:

晕~~~

这是条三菱里面的基本指令啊~~~

网友:

TCMP (s1) (s2) (s3) (s) (D)  将指定时间与时间数据进行大小比较  (S1) 指定比较基准时间的“时” (S2) 指定比较基准时间的“分”  (S3) 指定比较基准时间的“秒” (S) 指定时钟数据的“时”  (S)+1 指定时钟数据的“分” (S)+2 指定时钟数据的“秒” (D)、(D)+1、(D)+2 根据比较结果位软元件3点ON/OFF输出  当时间(S1)小时(S2)分钟(S3)秒>(S)小时(S)+1分钟(S)+2秒时,(D)为ON;  当时间(S1)小时(S2)分钟(S3)秒=(S)小时(S)+1分钟(S)+2秒时,(D)+1为ON;8   当时间(S1)小时(S2)分钟(S3)秒<(S)小时(S)+1分钟(S)+2秒时,(D)+2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