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的装配---[请教]

楼主(2006-11-08):
机械密封在装配过程很容易出现问题,导致漏水,尤其包四氟橡胶的,很硬,很难装,我们尝试用开水烫下,可是效果不明显,大家有什么绝招?

网友:

如果长期有这样的装配的,最好加工一套锥度套,把密封圈涨大或缩小装入.很管用.

网友:

蝴蝶楼主:我处理过象你提出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和2楼说的相似,只不过作了个专用的手板压力装置用导套压入.你不妨试一下>

网友:

一般的我们装四氟乙烯的密封件时都是在热油中浸泡一段时间 用锥形的工装装配的
若是做挡圈之类用是就是开一个30度的斜角装配的

网友:

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轴作成锥度过渡

网友:

什么泵?何种密封?我认为只要尺寸选择正确的话,密封圈的安装不应该很困难。该考虑一下材料的问题

网友(2006-12-18):

热装的话要注意不要把密封件烫坏或损坏。我们前些天把更换液压缸密封圈卡坏了。

网友(2007-02-05):

我们也用锥度套,加热后安装

网友(2007-04-09):

请问,专业的扳手是什么样的 ?

谢谢。

) r3 p U

网友:

我在以前的水泵维修中基本上采用的是将将机械密封甩掉,改用骨架密封的方法代替,效果不错

网友:

机械密封的范围较广,请问楼主所使用密封的应用场合,即用于什么机器。

网友:

楼主你问的问题太泛泛了,种类太多,根本无法解释。

网友(2007-06-27):

我们几乎也天天进行机械密封的组装,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太泛泛了

网友(2007-11-16):
第一步,清洁表面
第二步:表面涂少许清油
第三步:借助工具平稳压入(如用台钻等,切记要垫上合适的四氟棒)
包你管用

网友:
我们安装时一般采用工装或螺栓紧固、测量即可,没什么难度。

网友(2007-12-28):
一般机械密封我厂不采用什么特殊工具.配合时零件清洁干净外面打上固体密封胶用手压入即可.

网友:
锥度套一般买好的品牌的机封是有配套的.
安装密封时需要停机一会,轴承不宜过热.
有的地方需要大力钳和括口器.

网友(2008-02-14):
还是做一个有锥度的导向套。
导向套要防止有毛刺滑伤密封件。

网友(2008-05-17):
制作专用工具,过渡,锥渡,顶套
是常用的装配方法,

网友:
这需要专业的工装来保证!
我们公司的工装是德国原装货,那确实不错!
德国的企业就是想用自己的东西,没办法

网友(2009-10-15):
再看看,虚心学习,不发言

网友:
加热与导套因该是标准方法,大品牌样本上有介绍

网友:
二楼这个方法很管用,如果用得不多,可以用一张薄铜皮,包住轴,加点润滑油,很管用

网友:
第一步,清洁表面
第二步:表面涂少许清油
第三步:借助工具平稳压入(如用台钻等,切记要垫上合适的四氟棒)
包你管用
引用 网友A:
赞同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