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1-08):
求助,一个截面积为4.8mm,长度不受限制的容积里一个内轴为1.5mm,比长度不受限制加长30cm的钢丝在0.03125秒内转75度,像怎样小装置,要几百万个,每个造价要多少,如能制造请联系我,我手机13867517922,QQ34006892

网友:

请编辑你的帖子,把图作为附件贴上。在下面浏览处选择图片贴上。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我做过纺织机械,没听说过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

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请楼主明示

网友:

楼主我不太明白,你的长度不受限制是佬概念,是随意
长吗?

网友:

如能提供图纸则好,没有听明白LZ的意思~~~

网友:
Re: 求助---TO 纺织机械大虾

请楼主把图片补充一下,否则要删除了。

网友:

楼主,我曾做过14年多的纺织机械,从前纺到后纺的机械我也都维修过,也没见过。
请你先把字打正确,说明需要什么材料的,最好画张图传上来,大家才能知道怎么做,造假是多少。
做事太不严谨了,对别人也不太礼貌。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要的是一种类似模具磨的传动软轴一样的装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