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黄斑竹关于[如何用一个按钮做多状态控制]问题

楼主(2006-11-08):
刚刚看了斑竹提的问题,觉得有必要好好聊聊,
 Y: {* U
一 按纽自锁的情况下:

  1. 先来谈谈用一个按纽控制两种状态的情况: 噢......不用啦.
8 f0 ~, U V8 g: l$ J @
  2. 再来谈谈用一个按纽控制多种状态的情况: A. 可以利用PLC本身扫描周期(上升沿/下降沿控制).

                                                               B. 可以利用递归原理编制梯形图.
 n1 X/ ~
                                                               C. 可以利用计数器指针寻找.

                                                               D. 可以利用移位寄存器功能处理.

                                                               F. 可以使用数据表查询.

                                                               G. ......太多.

二 按纽不自锁的情况下:

  1. 方法同一.2

  2. 可利用分频原理(随便分).

三 思考题:

  1. 如何用一个按钮做两种状态控制(继电器回路...不能使用PLC/单片机等控制...按钮可认为无限触点)

  2. 如何用一个按钮做三种状态控制(继电器回路...不能使用PLC/单片机等控制...按钮同上)(选做题!)

不能贴图,只好拿嘴说了.愿听下文.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很期待你的下文!希望大家都来讨论,各抒己见!

网友:

两个继电器,按一下1自锁2得到条件再按一下继电器断开2自锁断电都断开

网友:

1 2自锁最少做四种控制

网友:

呵呵~~是一个很好练脑的问题~~~

不过我更追求实际,在现场你熟什么做什么~~~

是烦了是简了这问题留给别人~~

我个人觉得你只要把东西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来就行了~~~

要改进什么的留给其他人去解决吧~~~

呵呵

网友(2006-12-09):

?不是太明白,不过我现在处理的按钮处理都是软件解决.(我是用ARM控制器),参考windows界面中的按钮控件.

楼主:

欢迎大家发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