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OI-M系统,为何无故出现1021报警?---[求助]

楼主(2006-11-08):
求助:各位老师!我公司有一台台中精机的加工中心带台面转换的(两个台面) 型号Vcenter-70, 为何在加工过程中会无故出现1021报警?

报警信息显示:台面故障!    我重新开关机后有可以加工了!  这种现象会2  3天出现一次!

 D) k4 W

注:机床台面用气顶的!   会不会与气压有关?  比如气压不够等等?

请老师门帮忙  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   谢谢

网友:

与气压有关

网友:

楼主你好:
   阁下是否是单位的设备维修人员?如果是编程人员的话,是不太好解决的;
再者,由于故障出现频率太长,解决起来要花点时间:
   1.查找梯形图资料,翻到报警页面(一般均可屏幕观看).
   2.找出与"1021"报警有关的互锁关系,可能是气压/开关/制动等等.要仔细分析逻辑关系.
   3.忍耐着等待时间,好!故障出现啦,.......解决啦.
剩下的,报告广大网友好消息.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老师  本人是数控车间主管  能够简单的维修  谢谢3楼给出的建议

网友(2008-12-02):
加工中心1001电池报警什么意思

加工中心1001电池报警什么意思?现在的电池是3伏,电量很好,但是还是报警,手动是好的,自动不好用!

网友:
1001是用户报警,看看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