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可以做齿轮马达用吗?---[请教]

楼主(2006-11-08):
请教斑竹,齿轮泵反过来应该是可以做齿轮马达用的吧!问题是这样用和专用的油马达有什么差异呢?请指教!

网友:

齿轮泵和齿轮马达在原理上是互逆的,都是能量转换元件,从原理上讲是可以互用的。但实际上泵一般为单向用,进油口大、出油口小,泄漏引回进油口,而马达要正反转,故进出油口对称,而泄漏油单独引回油箱。故一般二者不可互用。

网友:

还有几个问题:马达比较侧重启动扭矩,设计中经常选用滚针轴承,还要考虑扭矩脉动,因此齿数要多、正翻转的时候还必须考虑结构的对称性,比如卸荷槽、侧板凳等

网友(2009-04-21):
只要结构完全对称,齿轮泵就可以当齿轮马达用了.

网友(2012-12-11):
可以   但是齿轮马达不可以做齿轮泵使用,因为齿轮泵的工作是可逆而齿轮马达不可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