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网的目数如何计算?---[请教]

楼主(2006-11-08):
我最近搞一个液压泵站,油箱里面需要摆放上个过滤网布.不知其目数如何计算.是否有国家标准?

 A1 S- q1 O

请各位高手能否帮忙解答.多谢!

网友:
Re: 求助:过滤网的目数如何计算?

1平方英寸内孔的数目,如25目,50目,100目等

网友(2007-01-31):
Re: 求助:过滤网的目数如何计算?

发一张换算表给大家看看

网友:
Re: 求助:过滤网的目数如何计算?

很不错的了,一直在找这种换算方法没有找到,下载下来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2007-04-18):

但有的说是指的是每平方厘米(cm2)丝网所具有的网孔数目,不知究竟哪个对?

网友:

我是直接用目镜数的....

网友:

6楼所说的不对,2楼红帆船说得对。请看附页。

网友:

应该是1英寸长度上的孔数目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主,让我长了见识

网友(2007-06-16):

过滤器样本上有介绍

网友:

油箱里放过滤网,摆放在什么位置?在泵的吸口处?出口处?

网友A:

没听说过液压系统油箱里面要放过滤网,是画蛇添足!

网友(点评):
其实是对油进行过滤净化的一种方式:在油箱内放过滤网可以不安装过滤器(低要求场合)

网友(2007-10-10):
谢谢各位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2008-07-08):
谢谢,我也有6楼的疑惑

网友:
25.4mm长度内所含有的孔目数。一般吸油口滤网稍微粗些(粗虑),有的也可不加。出口一般都细些(精滤),滤油器脏了要及时更换,别不当回事,它会间接的引起一些液压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液压系统油箱里面要放过滤网,是画蛇添足!

油箱中应设吸油过滤器。

网友(2008-10-24):
很好的资料,谢谢了哦!

网友:
在油箱内应该装有滤器,这样会更好的过滤油

网友(2010-05-11):
谢谢楼主!原来不是很明白,现在明白了

网友(2011-06-15):
晕,看了很多网站也没搞懂‘目’的定义。那位权威能告诉我5目是1平方英寸上有5个孔还是25个孔?

网友(点评):
5个孔,绝对的

网友:
第一次了解,学习了。

网友(2014-05-26):
终于知道是怎么计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