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教我用ug来画一个齿轮啊

楼主(2006-11-08):
唉,刚学ug不久。想画一个齿轮,不知道怎么下手,有一个公式参数化画图,但是不怎么会用,要是有一个ug公式生成器来用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用其它软件作出齿轮的截面图(二维),导入到UG后在扫描成实体。这样比较简单。
据说UG4.0有齿轮模块,我用的是2.0所以没有,你可以安装4.0试试。
我做了一个直齿轮一个斜齿轮你先看看。

楼主:

谢谢,4.0他们有,不过我的是3.0的,要是有过程就好了

楼主:

二楼,我看了4.0没有齿轮的模块哦。

网友:

用CAD画齿轮的截面图,然后保存为IGES格式的。然后在UG中导入IGES文件。
直齿轮直接拉伸形成实体。
斜齿轮在截面线上增加一条引导线扫描形成实体。

网友:

       渐开线我是在CAXA中画的,有公式曲线,很容易。CAXA软件社区里有最新版2007。
UG中的确有一个公式编辑器,功能非常强大,但是使用很麻烦,一般其它软件无法完成的曲线我才用这个编辑器。
     在UG里画渐开线很麻烦,要设变量还要给出变量的区间。如果公式是极坐标系还要转换成直角坐标系,与UG坐标系统一。有些非官方软件坐标系不能自动转换。
     曲线方程在高等数学或机械设计手册中都有,可以参考。
     画图是为了使用的,这不是考试,怎么方便就怎么画吧。
     如果你需要在UG中的画法,有时间作个视频。

楼主:

先谢谢8楼先。说得有道理啊,不过我去买了一张碟,好像只有电子版的caxa,买回来后才知道。真是晕。浪费钱还不说,影响心情啊

网友:

用外挂就行  现在4。0 3。0 的都有

网友:

社区里有最新版2007CAXA软件可供下载

网友(2007-09-22):

作齿轮的模块
很好用的

网友:

呵呵
没传上
再来一次

网友(2009-09-05):
ug4.0好象没有外挂呀,我如果就想在ug4.0的表达式中输入齿轮渐开线方程,怎样才能输入呢?哪位大虾知道啊?请赐教,我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11# 蒼龍 我下载了你的软件为什么不能用啊?里面只有一个.dll文件。

网友(2024-12-13):
感谢大家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