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加工面如何防锈?

楼主(2006-11-08):
我们有些铸铁件,加工面露在外面,或者加工后的腔体内混进空气,容易生锈,请问,有解决的好办法吗?

网友:

上油?

楼主:

工作条件很差,内腔无法和外界隔绝,水很容易滴进内部。

网友:

加工时用防锈切削液,加工后用薄层防锈油,气相防锈袋包装。

网友:

铸铁做的炒锅,
那是很难防绣的

网友:

加工后用防锈油。

网友:

如果不是工作面的话,可以考虑涂蜡,或喷塑。

网友:

楼主说得太不清楚了啊。。。。

要是工作面,那只能说设计有问题了,,,怎么拿铸铁的部分直接当工作面啊。

如果是别的地方,加工完后涂防锈漆、防锈油就可以了。

如果那是绝对不允许被锈蚀的那又得考虑了。。。

0 T; D; [ @$ _

所以你问的本身就有问题啊。。。

问题没有说明清楚,让人很难准确回答。。

网友:

铸铁件加工面防锈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难题。过程使用防锈切削液,但清洗困难,最后涂的防锈油很难把所有的孔防住空气。请专家出来说说吧!
第8楼:铸铁件的内孔珩磨后与活塞配合摩擦,是很关键的工作面。

网友:

过程中用亚硝酸钠对的水防锈,完工件进行磷化处理

网友:

10楼的观点对。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比较简单

网友(2006-12-08):

我也同意四楼的说法,上海远达清洗设备成套公司提供防锈剂,气相防锈,磷化液和切削液等,他们的电话021-5991262

网友:

楼上说的也是,上次和喷漆的聊了会,他说给出口设备喷漆,是一种防锈漆,可以保证两年。

网友:

喷塑。而且喷塑原材料还分适用场合,如室外,室内等。

网友:

目前我司就是磷化后进行喷漆处理来防止生锈的

网友:

不同意8楼的观点 机床的导轨就是铸铁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机床导轨确实是铸铁件,但应该是作了处理的,我记得是氧化处理,表面是Fe3O4,里面是FeO的

网友(2010-08-31):
回复 楼主:

    铸铁件是一种比较容易生锈的材质,其中尤推球铁更易锈蚀。关于防锈首先从三方面着手:
   切削液
加工时选择一款适合铸铁加工的切削液,切削液一般都要具备润滑、冷却、清洗、防锈四大功能,从楼主的问题看要选的就是侧重工序间防锈功能的切削液,有些工件往往在加工时就发生锈蚀,而不是发生在成品防锈。
   防锈工艺
在成品防锈这一道工序,工件清洗时要看是选用煤油清洗还是清洗剂清洗,如果是前者在上防锈油时可以不用漂洗晾干直接就可以上防锈油了;如果是用清洗剂清洗则一定需要漂洗因为不漂洗,清洗剂残留物会与防锈油起反应从而影响防锈效果,清洗过后再进行晾干或烘干,烘干的温度不宜过高,避免在烘干时发生锈蚀,最后再上防锈油。
  防锈油
传统认为油膜越厚防锈效果会越好,其实这是误区。目前超薄防锈油不论在防锈效果还是成本控制上是防锈的发展趋势。选用防锈油时,一定用选取渗透性好的水置换性好的防锈油,有些工件表面会有盲孔,清洗时留有死角,水渍不能完全吹干,有残留,如果选用的防锈油置换性不强,就会造成油包水,工件发生从里往外锈蚀。而置换性好的防锈油就能很好的将孔内残留水份置换出来,从而更好的起到工件的防锈保护。

网友(2010-10-19):
回复 网友A:

    确是,好多小工厂都不用切削液的。

网友:
先置换,然后喷防锈油

网友:
铸铁做的炒锅,
那是很难防绣的

网友:
我公司:大型成品件涂防锈油,小型工件蘸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