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加角度出发如何预防磨削裂纹的产生?---[请教实际经验]

楼主(2006-11-08):
我是学热加工的,对机加不是很懂,请教各位大侠,从机加角度出发,在机加方面有哪有影响磨削裂纹的因素?如何最大程度的避免.预防或消除热处理后产生磨削裂纹?(最好是实际经验总结,而不是教条理论)

网友:

我做现场工程师的时候这个问题遇到过几次.

我们当时做的20CrMnTi/22CrMoH渗碳淬火后的磨削.磨削零件外圆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磨削端面的时候出现了批量的磨削裂纹(外圆磨床靠磨端面).

裂纹特征:呈放射状,宏观规则.深度在0.005-0.03左右.磨削后即出现小量裂纹,放置一天后裂纹数量和大小均增长.一天以后裂纹不再继续变化.出现裂纹以后重新磨削零件,裂纹沿原来的方向继续加深. 也就是说通过再磨削没有办法消除.裂纹在冬季出现的多一些.

当时做的工艺试验:

1.砂轮修整影响比较大,砂轮修整的频率增加以后,裂纹出现的概率下降,程度减轻.

2.更换大粒度的砂轮后情况好转.但是零件的粗糙度受到影响.

3.提高工件转速有一定的效果,也不能根除.

4.降低砂轮的转速也有一定的效果.

 m+ Y% {6 o

 5.增加二次回火,效果较明显.

6.机床冷却改为强力喷射,提高冷却效果后裂纹减轻.

这是当时主要做的几个方面的试验.其中更换大粒度\高强度砂轮的效果比较好,最后采用. 但是在以后的生产中还是出现过裂纹的情况.

应当说围绕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找到非常好的办法.

我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楼主:20铬锰钛渗碳淬火,常出现这种现象,特别是磨端面!因渗碳淬火后表面硬度很高,加上端面的面积大,磨削热很大.所以,易产生裂纹.一般实际生产上采取用软砂轮,轻进给,勤修砂轮的办法来克服!!

网友:

砂轮尽可能的用粒度大点的,进给量尽量要小,冷却液要充足,有条件的话增加一道序时效,效果很明显!

网友:

磨削裂纹机械加工影响很大,另外与材料和热处理关系密切,我们国家目前热处理控制范围还是较宽泛,当然与材料也有关系;对于裂纹敏感材料,向铸铁、合金钢在磨削过程中其实存在磨削裂纹产生—磨除—再产生—再磨除这样一个循环过程,磨削终了表面如果存在磨削裂纹,虽然很浅,会使接触磨损迅速产生,为避免产生磨削裂纹应从机加工、热处理、毛坯制造等方面合作协同解决,力戒各自为政、推诿扯皮。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无私回答,我们热处理的零件就是时不时会出现磨削裂纹,而每次的处理都是重回火,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从机加方面有无办法解决或减轻的办法.而在我们公司,问机加方面的工程师他们的回答却含糊其词,通过各位大侠的解决,在下确实受教了,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是经常出现的,如果热加和冷加扯皮是扯不清的,一般情况下从机加来解决的,一砂轮应选用中软的,二进给量要适当,三是冷却液。

网友:

长见识了。不过到底用中软,软,还是硬的砂轮呢?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另外,砂轮线速度要低,还有我从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除啦采用上述方法外,磨加工前先用砂布把端面的黑色氧化物打磨掉,或把端面车去0.05mm,把端面的黑色氧化物去掉即可,这样能避免砂轮磨削工件时,磨削下来的黑色氧化物委脱落的微粒,这微粒锋角与工件金属表面挤压,摩擦而产生裂纹。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0-08-02):
原材料的最基本也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 砂轮的选择与修整 非常重要
再次 磨削液的选择与冷却系统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最后 磨削参数的优化 是最终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