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轴承的装配方法---[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09):
电主轴的精度很高,而且适合的转速从几十转到上万转都可以,一般资料中都说电主轴是使用陶瓷钢球的角接触球轴承,但是根据一般装配主轴的经验,在不同的转速的情况下,对轴承的预加负载都是不同的,否则影响精度和使用寿命。我一直想不通电主轴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有人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电主轴等高精度主轴用的轴承是专门设计的。例如四列装的角接触球轴承,出厂时已根据使用要求的预负载磨好正背面配合间隙。安装时按出厂的规定顺序收紧即可。

网友A:

什么是电主轴啊?

网友:

     电主轴也叫内藏式主轴,是把驱动电机与主轴做成一体,也可以说把电机轴做成机床主轴。减少传动环节对主轴精度的影响,也避免了传动对主轴转速的限制。电主轴一般用在高速高精度的加工中心或车削中心上,是做成伺服主轴的,可以与运动轴进行插补。
现在国内有一种极简化版的“电主轴”,电机转子不在主轴两支撑之间,但与主轴直联,也能提高主轴精度。
    高速电主轴用的一般是陶瓷轴承、静压轴承或气动轴承,陶瓷滚珠质量轻、耐高温、耐磨,洛阳轴承研究所有产,但适用转速并不很高,要求转速高的他们也有代理国外的轴承。主轴的预载荷是根据最高转速与加工载荷情况,在设计时就定好的,直接从轴承生产商处定做,装配时按出厂配对锁紧即可。电主轴装配前、后的动平衡是非常关键的,视具体转速有不同的平衡精度要求。
    据我所知,现在国内的电主轴一般在5000rpm左右,台湾产的在6000-8000rpm左右,日本、欧美的转速都可在10000rpm以上,用气动轴承可到十几万转以上。

    我对电主轴了解不是很深,以上有说得不对之处还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

飞虎大侠见多识广.佩服.
小小修楼主:
我问一下:你们自己修电主轴?
我见过修电主轴的专业工厂,还是有一套东西的.
据我所知,电主轴一般是委托专业工厂修.
好久没上来了.

楼主:

我们自己从来不维修电主轴,因为以前自己跟师傅后面学装配精度比较高的镗头主轴,转速在7000转左右,径向跳动和轴向窜动都在0.003mm以内,初次装配的时候精度倒是达到了,但是使用寿命很低,应该是预加负载没有作好,后来通过师傅的指导,渐渐的好多了。现在厂里用的机床有三四百台高速卧式加工中心,转速最高达16000rpm,有几台加工中心的主轴在调试的时候被老外自己撞了,不能使用,现在放在那成为了废铁。我想有空时把它拆开看看,能不能进行修复。估计可能性不大,主要是学习。有什么专业装配的工装,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以前都是用自己的土方法装配的(这里指的是前面说的镗头,效果并不是很好),哪位大侠能够提供相关的图纸吗?谢谢!!!!!!

网友:

佩服,
只要勤于动手动脑,相信你很快成为这方面的权威.
有什么专业装配的工装?
我知道的:
轴承间隙测量&调整工具(很正规专业那种).
精密的标准平台,V型支撑,还有测量内外圆标高的仪器(全是瑞士产的),
还有一些手动工具.
动平衡测量&试验台.
最终的跑合试验台(自带润滑系统&动力系统的).
相关的图纸,啊啊,要求太高了.

网友:

你要的专业工装包括:一套液压安装工具和一套感应加热工具.FAG和NSK都有商品供应.找找看.

楼主: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网友:

我已困惑了好久的问题?????两个角接触球轴承中间的内外隔套(隔圈)是否用来预加负载的?是内圈紧一点还是外圈紧一点。还是两个都一样紧。希望有高人指教!

楼主:

这个要看你具体的装配方法了,角接触球轴承一般是成对使用的,有面对面,背对背、同向三种装配的方法,主要是看设计者的思路了,不同的装配方法做预加负载的方法也是不同的。作预加负载是使轴承的内圈与钢球、外圈之间产生一定的弹性变形,来适合你所需要的转速。预加负载的大小不但影响精度,而且影响它的使用寿命。比如背对背使用时,一般采取垫外圈或者磨内圈的方法来实现消除间隙,因为背对背使用时一般是用轴来限制轴承的位置,而外圈一般没有限制的。至于你说的外圈紧一点还是内圈紧一点,我还真的不明白什么意思。以上是我个人浅见,如有不对之处,请各位大侠指出。

网友(2006-12-21):

引用 网友B:
;  我已困惑了好久的问题?????两个角接触球轴承中间的内外隔套(隔圈)是否用来预加负载的?是内圈紧一点还是外圈紧一点。还是两个都一样紧。希望有高人指教!

我估计是说两轴承中间内外上隔套的高度吧,背对背安装,前后各两套轴承的.

网友:

我搞过电主轴设计.可能不象前面 几位大虾说得怎么难.找无锡机床厂的人要一份维修教材不就完了.

网友(2007-11-28):
电主轴轴承的装配要求较高,对轴承想配见的要求也较高,我们生产电主轴,轴承的预紧有响应规范,可以发邮件给我,chnlyrs@yahoo.com.cn

网友(2013-03-28):
FAG万能配对最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应该是:不管磨外隔圈还是内隔圈,配对后的两个轴承都要消除游隙并产生适当的预紧力,这样的要求下,内外隔圈在装配状态下松紧感觉一致的。比如一根主轴,前后各有四个角接触轴承按配对要求装配,通过隔圈装配完毕后,前端的两个轴承和后端的两个轴承等效于前端只有一个轴承,后端也只有一个轴承。这样才能承载工作中的轴向载荷和径向载荷。
若隔圈厚度没配合适,会出现径向跳动和轴向窜动超差(当然与轴承本身精度也有关系),并且本该一组轴承承担的载荷由单个轴承承载,这样该轴承极易磨损,同时影响其他轴承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电主轴啊?

难道您是在开玩笑嘛

网友:
楼主是奇瑞的吧?主轴轴承预紧力的调整是通过隔圈厚度的公差来实现的,公差越大,预紧力越大,主轴的刚性会非常好,适合大扭矩加工,但以牺牲主轴转速为前提,会存在轴承发热的问题,影响使用寿命;公差越小,预紧力就越小,适合高转速精加工,主轴轴承寿命会得到保障。最近拆了一根电主轴,轴承外圈隔套19的厚度,公差达到12刀,此主轴是用来加工木模的,有高人解惑吗?

网友:
电主轴的轴承装配一般前端是固定的,后端是浮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