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酸再生工艺的?

楼主(2006-11-09):
有明白酸再生工艺的吗,进来聊聊吧

我前两天发的帖子怎么没了?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方法,是鲁兹纳法,还是鲁奇法,小厂好象上不了,只能上中和。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搞安装的,不是设计,具体什么方法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知道工艺流程,我这个酸再生是冷轧带钢的附属设备,而且还带脱硅.武汉院设计的,已经安装了,但是没有图纸.希望清楚的朋友能把工艺流程告我.

网友:

早上不刷牙 哥们:工艺方法有多种,不知是哪种,如何办?

楼主:

忙路的熊,那工艺流程也不一样了?

网友:

pphh 大侠:废酸再生属化工工艺,有多种方法,工艺是根本不同的。

网友(2006-12-30):

我是唐山钢铁公司酸再生的一名班长 有问题可以和我一起讨论.大家共同进步!~~

我是唐山钢铁公司酸再生的一名班长 有问题可以和我一起讨论.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波波↑大虾:唐钢我去过几次,冷轧没去过,请简单介绍一下唐钢酸再生工艺,是哪个模式的。

网友:

波波,我是杭州市一个冷轧厂里的,是你们公司热轧的客户,我们是用的盐酸酸洗,现在没有再生装置,请问你们那里再生的工艺是什么样的呀,也想上呀

网友:

我是一家即将生产的冷轧厂,我负责推拉式酸洗机组,和酸再生的,由于刚接触这方面不是很懂,如果有在行的师傅可以教教我。

楼主:

现在我明白些了,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

有没有具体点的?一般来说现在设计的应该都是先拉矫后酸洗。拉矫是为了破鳞,使氧化铁皮产生细小的裂缝。然后盐酸酸洗。盐酸酸洗要比硫酸好。现在一般都才用浅槽酸洗,具体点的什么紊流喷淋的。改变酸洗效果主要靠酸液温度及带钢速度。酸再生带除硅,硅泥比较容易堵的哈,开硅钢的话哈哈哈。

网友:

1.3废酸再生系统
       除硅后的废酸用废酸泵经过废酸过滤器送入予浓缩器(流量用气动调节阀自动控制)。废酸通过予浓缩器循环泵送至予浓缩器顶部进行喷洒。与来自焙烧炉的炉气(400℃)进行直接热交换,将废酸中的部分水份蒸发掉,废酸液得到了浓缩。浓缩后的废酸由焙烧炉给料泵经废酸过滤站送至焙烧炉顶部,再经喷杆、喷嘴进入焙烧炉进行喷洒。焙烧炉设有3杆喷枪,每杆喷枪上各装有5个喷嘴,喷枪可自动地插入焙烧炉内部。
1.3废酸再生系统
     焙烧炉本体是一个钢壳,其内衬有耐火耐酸砖,在本体上呈切线布置3个烧嘴加热,烘干来自喷嘴的予浓缩酸液滴,而在焙烧炉的热区域内(500-800℃),FeCL2和FeCL3按照下述方程分解:
          2FeCL2+2H2O+1/2O2=Fe2O3+4HCL
                 固体颗粒(Fe2O3)以粉末的形式落在焙烧炉下部锥形体中,并用一个旋转阀排放出去,旋转阀可以使焙烧炉内部的气体同外部气体隔离开。在旋转阀的上部安装了一个氧化物块破碎机。用来破碎从焙烧炉壁落下的团块。
1.3废酸再生系统
       焙烧炉气体由燃烧废气,水蒸气和氯化氢气体组成,从焙烧炉的顶部离开焙烧炉并通过旋风分离器将所含的Fe2O3粉大部分分离出来。分离出的氧化物通过旋转阀排放,并返回到焙烧炉。然后焙烧气体进入予浓缩器,在予浓缩器中,高温气体直接与循环酸接触,而冷却和清洗气体中仅残留了少量的氧化物,并进入吸收塔。
1.3废酸再生系统
       用漂洗水吸收炉气中的氯化氢气体。漂洗水从吸收塔顶部经喷嘴进入,将水均匀分布在吸收塔中的填料上。在逆向流动中,气体中的氯化氢成份被吸收形成再生酸,再生酸从吸收塔底部自流至再生酸储罐。
       含有微量HCL的炉气从吸收塔顶部离开,经过二次吸收(作用:将废气中含有残余部分氯化氢气再次吸收,HCL液体回收至再生酸罐,含有微量氯化氢气进入洗涤塔,这种二次吸收的方法不但可使排放废气达到国家标准并且能够使企业从废气排放中得到效益。每小时可多回收再生酸0.3-0.5m3/h)后通过废气风机(用工业水清洗风机叶轮,起到清洗装置、冷却降温的作用)进入洗涤塔。
1.3废酸再生系统
     废气风机之后是一台液滴分离器,在这里将气体和液体分离。含有微量HCL的炉气在洗涤塔的下部用漂洗水循环洗涤,在洗涤塔的上部用脱盐水循环洗涤。
     废气风机控制全系统处于负压状态,保证系统中不会有氯化氢泄露出来。
       焙烧炉生产的氧化铁粉由一气动输送系统输送到铁粉料仓,在料仓的上部安装有一个塑烧板式除尘器以清洁输送Fe2O3时用过的空气,然后将空气排放到大气中。在料仓底部,经门型阀将Fe2O3粉排放到装袋机中装袋。
1.3废酸再生系统
      主要工业过程参数,即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料位、调节与切断、点火燃烧等过程在控制室中都由数字显示出来,而重要的操作参数都自动地由PLC系统自动控制,设备的启动、控制和停车都可由键盘完成。报警和功能错误都由一个独立的报警备忘录中记录,因此,操作人员很容易从控制室中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并由打印机提供班报告。
1.3废酸再生系统
       再生装置的电气传动和自动化仪表,用来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和简化操作。PLC控制系统可保证在系统出现任何故障的情况下都能及时的反映出来,可以连接自动报警,自动停机。在无故障的情况下,可以反映出系统的正常运行情况。在设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再生机组可自动停止运行。
       本机组的启动和停止操作,在任何时候都可进行,启动设备时,用烧嘴加热,然后用水操作,直至达到正确的流量、温度和压力,然后将水供应切换成酸供应,再生即可开始,对于停止设备运行,则先截断酸的供应,设备自动地切换成水操作,一段时间之后,再生机组便完全停车。该机组共有三种功能:新水操作(用于清洗焙烧炉)、冲洗水操作(焙烧炉热负荷、清洗管道)、酸操作(生产)。
2、技术指标
①废酸再生的生产能力
       废酸3200L/h转化成再生酸
②再生酸浓度
  190-210g/L再生酸含酸量
③HCL回收率
 废酸中HCL热分解,CL-1回收率≥99.5%。
④排放废气(洗涤塔烟囱)
  HCL≤20mg/Nm3(温态)
       Fe2O3≤30mg/Nm3(湿态)

网友(2007-02-04):

我从事酸再生一年有余,对其工艺已经熟练掌握。

网友:

我从事酸再生不到一年,诸位大侠,有人知道如何用比较简单的方法降低氧化铁粉废品中硅的含量的?比如添加什么试剂或者高温水洗等物理处理手段可以做到的?哪位大侠知道啊?

网友(2007-03-06):

南京钢铁集团的酸洗设备就是本公司设计安装的,具体的工艺流程如下,不过只有部分循环利用!

网友:

这个工艺好象有点过时了啊,现在基本上都采用喷雾焙烧法了啊,其中以ANDRITZ的工艺较为先进啊!

网友:

. {$ r! z  Y2 l                                                                        我从事酸再生不到一年,诸位大侠,有人知道如何用比较简单的方法降低氧化铁粉废品中硅的含量的?比如添加什么试剂或者高温水洗等物理处理手段可以做到的?哪位大侠知道啊?

网友:

硅含量的控制,可以依靠除硅系统来进行。此外,反应炉状态的控制,对于红粉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包括反应炉炉温、喷洒量、空煤比的控制和调整。

网友:

谢谢您的答案,但我说的是生产的残次品怎么提高它的产品质量、降低其中的硅含量。残次品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切换操作模式、清洗酸枪、设备老化、煤气质量等等都有可能产生残次品,对于这种产品,我们如何通过添加一些试剂或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他们的质量,您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2007-10-08):
在冷轧酸洗工厂中, 使用盐酸酸洗钢板时,板材表面的氧化铁被盐酸洗掉形成氯化亚铁或氯化铁溶解在酸洗液中, 随着酸洗过程的进行酸洗液中的铁离子浓度会升高而游离HCL的浓度相应降低。 为了保持酸洗酸液中的游离HCL的浓度, 除去酸液中增加的铁离子, 将废酸液定量的送往酸再生装置再生成游离酸返回酸洗机组,同时得到氧化铁粉。来自于酸洗机组的酸洗废液(或脱硅后的)收集在废酸罐中,该罐的储存能力允许再生装置独立于酸洗机组工作。

酸洗过程可以用下列化学反应方程式描述: & ? k
Fe+2HCL=FeCL2+H2
FeO+2HCL=FeCL2+H2O
Fe2O3+2HCL=FeCL2+FeCL3+H2O
Fe2O3+6HCL=2FeCL3 +3H2O
2FeCL3+Fe=3FeCL2
4FeCL2+4HCL+O2=4FeCL3+2H2O - B, ~ @5 ]; Q/ b7 i R
酸再生过程可以用下列化学反应方程式描述:

FeCL2+2H2O+1/2O2=Fe2O3+4HCL,
 F: \2FeCL3+3H2O=Fe2O3+6HCL

脱硅技术及装置工艺过程说明
 L1 r. c: W5 N
) o; I* t8 C V7 @! e8 y用泵将废酸罐中的酸送到脱硅装置,并将碎铁由电磁吊从浸溶塔的顶部加入,碎铁加入量视浸溶塔溢流废酸的PH值定,PH值一般控制在2以下,PH值低于此值时, PH值自动检测仪报警, 提示补加碎铁。加热用低压蒸汽耗量根据TICSA5002值调节蒸汽量,在浸溶塔中发生反应. 我们通过此工艺过程来减少来自再生酸中氧化铁粉的二氧化硅的含量。从而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脱硅过程可以用下列化学反应方程式描述:
2HCl+Fe=Fe Cl2+H2,
6HCl+Fe2O3=2Fe Cl3+3H2O

(一)、300 l/h到1000 l/h废酸再生装置(无脱硅机组)
1装置处理废酸能力:300 l/h到1000 l/h
2热能消耗:750cal/l
 u! l% ?3电能消耗:0.075kw/l L
4总装机容量:20-100kw
5占地面积:30-100m2 1 G9 B8 Z' _ A
(二)、1001 l/h到3000 l/h废酸再生装置(无脱硅机组)
 I6 Y
1.装置处理废酸能力:1001 l/h到3000 l/h
2.热能消耗:750cal/l % Q% Q; ? f
3.电能消耗:0.075kw/l
 D4.总装机容量:100-250kw
5.占地面积:100-150m2

(三)、3001 l/h到10000 l/h废酸再生装置(无脱硅机组单系列)
3 w F
1.装置处理废酸能力:3001 l/h到10000 l/h
 ?9 N2.热能消耗:750cal/l
3.电能消耗:0.075kw/l
4.总装机容量:250-700kw
5.占地面积:300-800m2
, L+ {7 _ ?' d(四)、3001 l/h到10000 l/h废酸再生装置(有脱硅机组双系列)
+ v `
1.装置处理废酸能力:3001 l/h到10000 l/h
0 e5 { L6 @/ G1 F2.热能消耗:750cal/l
3.电能消耗:0.085kw/l
4.总装机容量:600-1400kw
5.占地面积:800-1600m2

不知是否有建设性意义!/ B* Y' `& { T
所有LS的各位朋友,如果在工作中用到了酸洗用进口塑料泵,请与我联系哈!
大连泰克尼姆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七贤岭高新园区学子街2号
邮编:11602
电话:0411-84753976
传真:84732226
手机:13941103547 |

网友(2008-07-01):
我们有适合中、小酸洗企业的废酸回用系统,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废酸再生

废酸——废酸过滤器——反应炉——旋风分离器——预浓缩塔——吸收塔——废气风机——前液滴分离器——洗涤塔——后液滴分离器——废气排放
废酸过滤器:过滤大颗粒物质
    反应炉:反应炉是整个再生厂的心脏,废酸由喷洒杆喷到反应炉内(雾状)煅烧成氯化氢
      气体和氧化铁粉
旋风分离器:分离废气中的氧化粉(分离率大约是95%)
  预浓缩塔:提高废酸的浓度和降低废气的温度
    吸收塔:吸收氯化氢气体
  废气风机:废气风机是整个再生系统的枢纽,它使整个过程处于负压得状态下,防止气体泄漏
前液滴分离器:洗涤废气
   洗涤塔:洗涤废气
后液滴分离器:洗涤废气(用的比较少)

网友:
废酸再生

氧化铁粉由氧化物输送风机输送到氧化铁储槽

网友(2008-08-04):
酸洗泵、酸再生泵

楼主可以参阅:http://ahsbgs.com.cn/DownLoad/20051227001.ppt#258,2,公司介绍,尽管可能和你的工艺有一定出入,但凭你的智慧,应当能看出门道来。

我公司是专门提供酸洗泵和酸再生泵的,国内做了十几个酸再生工程,发现国内其余工程泵在酸洗上就使用不理想,不要说酸再生上了。我公司的卧式泵适合输

送100℃以下的浓盐酸,适合输送含大量结晶体的腐蚀性介质,地坑泵可以采用我公司特有的悬臂式的工程塑料液下泵。欢迎现在还对酸洗泵、酸再生泵头疼的

朋友和我交流:13861515891  hqh927@sina.com

网友(2009-04-13):
我想问一下那个洗涤塔冒红烟(含有少量的铁粉)是什么原因啊 ?/?????和吸收塔低部支架断裂,填料有轻微塌陷有直接关系吗?

网友:
RE: 酸再生化学原理

了解更多请来电15949079494周

酸洗过程可以用下列化学反应方程式描述:
Fe2HCLFeCL2H2
FeO+2HCL=FeCL2+H2O
Fe2O3+2HCL=FeCL2+FeCL3+H2O
Fe2O3+6HCL=2FeCL3 +3H2O
2FeCL3+Fe=3FeCL2
4FeCL2+4HCL+O2=4FeCL3+2H2O

在焙烧作用下(300800℃内),FeCL2FeCL3按照下述方程分解:2FeCL22H2O1/2O2Fe2O34HCL
2FeCL33H2OFe2O36HCL

网友:
了解更多请来点15949079494周
酸洗过程可以用下列化学反应方程式描述:
Fe+2HCL=FeCL2+H2
FeO+2HCL=FeCL2+H2O
Fe2O3+2HCL=FeCL2+FeCL3+H2O
Fe2O3+6HCL=2FeCL3 +3H2O
2FeCL3+Fe=3FeCL2
4FeCL2+4HCL+O2=4FeCL3+2H2O
在焙烧作用下,其热区域内(300~800℃),FeCL2和FeCL3按照下述方程分解:
2FeCL2+2H2O+1/2O2=Fe2O3+4HCL
2FeCL3+3H2O=Fe2O3+6HCL

网友(2009-05-30):
酸洗机组和退火机组我门曾设计过,可以在线聊

网友:
我在酸在生干了三年了,可以探讨探讨。我们厂的设备是德国制造的

网友:
问一问:酸枪内为什么总是会结晶

网友:
我在酸再生干了几年,知道一些,可以互相探讨探讨

网友(2010-02-27):
我从事酸再生工作已多年,有问题可以探讨交流一下。

网友(2010-05-27):
我也在搜集这些技术,很想跟大家学习啊

网友:
我们公司想做这方面的工程,想找些人学习一下,有懂的联系我吧

网友:
我对酸再生还懂一些,我做了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