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牌号铝合金的主要特点及用途

楼主(2006-11-09):
各种牌号铝合金的主要特点及用途fficeffice" />

ZL101的特点是成分简单,容易熔炼和铸造,铸造性能好,气密性好、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也比较好,但力学性能不高。适合铸造薄壁、大面积和形状复杂的、强度要求不高的各种零件,如泵的壳体、齿轮箱、仪表壳(框架)及家电产品上的零件等。主要采用砂型铸造和金属型铸造。

                                                                                           Zlffice:smarttags" />101A

    由于是在ZL101的基础上加了微量Ti,细化了晶粒,强化了合金的组织,其综合性能高于Zl101ZL102,并有较好的抗蚀性能,可用作一般载荷的工程结构件和摩托车、汽车及家电、仪表产品上的各种结构件的优质铸件。其使用量目前仅次于ZL102。多采用砂型和金属型铸造。

Zl102

     这种合金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好,其它性能与ZL101差不多,但气密性比ZL101要好,可用来铸造各种形状复杂、薄壁的压铸件和强度要求不高的薄壁、大面积、形状复杂的金属或砂型铸件。不论是压铸件还是金属型、砂型铸件,都是民用产品上用得最多的一个铸造铝合金品种。

Zl104

     因其工晶体量多,又加入了Mn,抵消了材料中混入的Fe有害作用,有较好的铸造性能和优良的气密性、耐蚀性,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也比较好,但耐热性能较差,适合制作形状复杂、尺寸较大的有较大负荷的动力结构件,如增压器壳体、气缸盖,气缸套等零件,主要用压铸,也多采用砂型和金属型铸造。

Zl105ZL105A

     由于加入了Cu,降低了Si的含量,其铸造性能和焊接性能都比ZL104差,但室温和高温强度、切削加工性能都比ZL104要好,塑性稍低,抗蚀性能较差。适合用作形状复杂、尺寸较大、有重大负荷的动力结构件。如增压器壳体、气缸盖、气缸套等零件。Zl105A是降低了ZL105的杂质元素Fe的含量,提高了合金的强度,具有比ZL105更好的力学性能,多采用铸造优质铸件。

2 @ _

 I

ZL106

    由于提高了Si的含量,又加入了微量的TiMn,使合金的铸造性能和高温性能优于ZL105气密性、耐蚀性也较好,可用作一般负荷的结构件及要求气密性较好和在较高温度下工作的零件,主要采用砂型和金属型铸造。

ZL107

    ZL107有优良的铸造性能和气密性能,力学性能也较好,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一般,抗蚀性能稍差,适合制作承受一般动负荷或静负荷的结构件及有气密性要求的零件。多用砂型铸造。

ZL108

   ZL108由于含Si量较高,又加入了MgCuMn,使合金的铸造性能优良,并且热膨胀系数小,耐磨性好,强度高,并具有较好的耐热性能。但抗蚀性稍低。适合制作内燃发动机的活塞及其它要求耐磨的零件以及要求尺寸、体积稳定的零件。主要采用压铸和金属型铸造,也可采用砂型铸造。

ZL109

   这是复杂合金化的Al-Si-Cu-Mg-Ni合金,由于含Si量提高,并加入了Ni,使合金具有优良的铸造性能和气密性能以及较高的高温强度,耐磨性和耐蚀性也得到提高,线膨胀系数和密度也有较大的降低,适合制作内燃发动机活塞及要求耐磨且尺寸、体积稳定的零件。主要用金属型铸造和砂型铸造。

楼主:

ZL111
   ZL111是复杂合金化的合金能,由于还加入了Mn、Ti,使该合金有优良的铸造性能,较好的耐蚀性、气密性,高的强度。其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一般。适合铸制形状复杂、承受重大负荷的动力结构件(如飞机发动机的结构件、水泵、油泵、叶轮等),要求气密性较好和在较高温度下工作的零件。主要采用金属型和砂型铸造,也可采用压铸。

ZL114A
   ZL112是复杂合金化的合金能,由于还加入了Mn、Ti,使该合金有优良的铸造性能,较好的耐蚀性、气密性,高的强度。其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一般。适合铸制形状复杂、承受重大负荷的动力结构件(如飞机发动机的结构件、水泵、油泵、叶轮等),要求气密性较好和在较高温度下工作的零件。主要采用金属型和砂型铸造,也可采用压铸。

ZL115
    有较好的铸造性能和较高的力学性能,主要用作大负荷的工程结构件及其它零件,如阀门壳体、叶轮等。主要采用砂型和金属型铸造。

ZL116
   因去掉了ZL115合金中的Zn、Sb,加入了Ti、Be两种微量元素,使合金的晶粒得到细化,杂志Fe的有害作用得到消减,从而使合金具有较好的铸造性能、气密性能及较高的力学性能。适合铸制承受大载荷的动力结构件,如飞机、导弹上的一些零件和民用品上要求综合性能较好的各种零件。主要用砂型和金属型铸造
ZL117
     ZL117合金是一种复杂合金化的Al-Cu-Mg过共晶型耐磨合金。因其含Si量达19-22%,并加了微量元算Mn和稀土元素RE,使合金成为软基体上分布着许多硬度很高的初晶Si质点的高级耐磨材料,并有很好的铸造性能以及很好的室温和高温强度,低的热膨胀系数。适合铸制内燃发动机活塞、刹车片及其它要求耐磨的活尺寸体积稳定的又有高强度的结构件。主要用金属型铸造,也可用砂型铸造。
     此外,航空工业部还研制了三种铝硅系合金(ZL112Y、ZL113Y、ZL117Y)。ZL112Y和ZL113Y都是Al-Si-Cu压铸合金,两者都有很好的铸造性能、气密性能及高的力学性能,适合铸制要求强度和工作温度较高、气密性好的零件,也可用作活塞等要求耐磨、尺寸体积稳定、传热性能好的其它零件。主要用压铸也可用砂型和金属型铸造。与Zl108合金不同的是降低了Si含量,提高了起固溶强化和析出硬化作用的Cu的含量,因而其室温和高温性能都比Zl108要好。

ZL201
    ZL201有较好的室温和高温机械性能,塑性一般,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一般,但流动性较差,有热裂倾向,抗蚀性较差,适合铸造较高温度(200-300℃)下工作的结构件或常温下承受较大动载荷或静载荷的零件,以及在低温(-70℃)工作的零件。多用砂型铸造。

ZL201A
   这种合金大大降低了杂质Fe、Si的含量,比ZL201有更高的室温和高温机械性能。其切削加工和焊接性能好,但铸造性能较差。可用于在300℃工作的零件或在常温下承受较大动或静载荷的零件。多用砂型铸造。
 ZL202
     ZL202有比较好的铸造性能和较高的高温强度、硬度及耐磨性能,但抗蚀性较差。适合铸制工作温度在250℃载荷不大的零件,如气缸头等。主要用砂型铸造和金属型铸造。

楼主:

ZL203
    由于ZL203降低了Si的含量,流动性稍差,热裂倾向较大,抗蚀性也比较差,但有较好的高温强度和焊接及切削加工性能。适合铸制工作温度在250℃以下承受载荷不大的零件以及常温下有较大载荷的零件,如仪表零件,曲轴箱体等。多用砂型铸造和低压铸造。

ZL204A
    这是高纯度、高强度铸造Al-Cu合金,也有较好的塑性和较好的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但铸造性能较差。适合铸制有较大载荷的结构件,如支承座、支臂等零件。多采用砂型铸造和低压铸造。
ZL205A
   这是目前世界上使用强度最高的铝合金。有较好的塑性和抗蚀性,切削加工和焊接性能优良,但铸造性能比较差。适合铸制承受大载荷的结构件及一些气密性要求不高的零件。主要采用砂型铸造、低压铸造,也可用金属型铸造。
ZL207
    ZL207有很高的高温强度。铸造性能一般,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也一般,但室温强度不高。适合铸制温度在400℃下工作的各种结构件。如飞机发动机上的活门壳体、炼油行业中的一些耐热构件等。多采用砂型铸造和低压铸造。

 ZL209
   ZL209合金的抗拉强度、屈服点、高温强度均比ZL201A高,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也较好,但铸造性能和延伸率均较差。适合铸制在较高温度下工作要求耐磨的各种构件,如内燃发动机上零件等。多采用砂型铸造。

ZL301
     这是现有铝合金中抗腐蚀能力最强的一个品种,切削加工性能很好,焊接性能也比较好,强度高,阳极氧化性能好,但铸造工艺复杂,操作麻烦,且铸件易产生疏松、热裂等缺陷。适合铸造工作温度在150℃下的海水等腐蚀介质中有较大载荷的各种零件,如海洋舰船砂锅内的各种构件、石油行业的泵壳体、叶轮、框架等零件、多采用砂型铸造。
ZL303
   高温强度比ZL301好,抗蚀能力好(比ZL301稍差),切削加工性能优越,焊接性能好,铸造性能比ZL301要好,不能热处理,使机械性能比ZL301低得多。适合铸造在海水、化工、燃气等腐蚀介质下承受中等载荷的航空发动机、导弹、内燃机、化工泵、油泵、石化气泵壳、转子、叶片等零件。主要用压力铸造和砂型铸造。

ZL305
    ZL305因加入了Zn,降低了Mg的含量,铸造性能和自然时效后的组织稳定性均比ZL301和ZL303合金好,形成疏松、热裂的倾向小。又因为添加了Ti、Be两微量元素,适该合金的综合性能好,抗应力腐蚀能力强,但高温下的力学性能差。适合铸制承受较大载荷的在100℃以下的海水、化工、燃气等腐蚀介质中工作的航空机、内燃机、化工泵、油泵、石化气泵泵壳、转子、叶片等零件。主要采用砂型铸造。

ZL401
    ZL401铸造性能很好,缩孔和热裂倾向小,有较高的机械性能,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好,但比重大、塑性低,耐蚀性较差。多用作压铸和模具、模板及工作温度不超过200℃、承受中等载荷的航空机、内燃机、车辆等产品上的结构件。主要用压力铸造,也用砂型和金属型铸造。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做成文件让大伙好下载呢!

网友:

感谢楼主!!!

网友:

LZ好象发的都是铸铝的呀,有没有其它的.

网友:

同意楼上。楼主的有没有其他不是铸造铝合金的资料呢!比如6061、6063之类的!

网友(2006-12-12):

整理了一下,方便大家下载。
同时期待楼主更多的资料

网友:

整理一下,确实方便多了,了解了铝合金知识,收获不小,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就是不全,有点遗憾啊,楼主加油

网友:

请问哪一种铝合金可以用在食品机械上?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个航空铝合金方面的资料,比如6061  6063...
8胜感激

网友:

**ZL111
**ZL111是复杂合金化的合金能,由于还加入了Mn、Ti,使该合金有优良的铸造性能,较好的耐蚀**性、气密性,高的强度。其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一般。适合铸制形状复杂、承受重大负荷的动力结**构件(如飞机发动机的结构件、水泵、油泵、叶轮等),要求气密性较好和在较高温度下工作的**零件。主要采用金属型和砂型铸造,也可采用压铸。
**
**ZL114A
**ZL112是复杂合金化的合金能,由于还加入了Mn、Ti,使该合金有优良的铸造性能,较好的耐蚀**性、气密性,高的强度。其焊接和切削加工性能一般。适合铸制形状复杂、承受重大负荷的动力结**构件(如飞机发动机的结构件、水泵、油泵、叶轮等),要求气密性较好和在较高温度下工作的零**件。主要采用金属型和砂型铸造,也可采用压铸。

这里有点乱,ZL111与ZL112的文字介绍完全一样,另外ZL112的小标题是ZL114A?

网友:

以上介绍的主要是偏向于铸造方面,是不是铝制零件主要是铸造产品,这是因为铝的成本比较高,不能像钢铁进行一般加工处理吗

网友:

用于铸的铝合金的材料是什么形式?
还是不论形式,反正是用于铸造要进行熔化的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导!

网友(2007-01-20):

有没及进口铝材资料?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不过请问有没有铝合金型材或板料方面的相关资料!

网友:

我就是要找铸铝的材料,谢谢楼主。

网友:

LZ相当不容易啊

网友(2007-03-13):

楼主,能提供这些个的表面处理方法吗?

网友:

大家能否将其他的铝合金资料给我们,Mg-Al合金,Cu-Al合金等;
铸铝一般是Si-Al;

网友(2007-06-22):

1. 5083 合金  5083 alloy
镁是5083合金中的主要合金元素,镁在铝中的最大固熔度可达17.4%,但在工业常用的5083合金中,镁的含量一般不超过5.5%。 5083合金属热处理不可强化的铝合金,虽然镁在铝中的固熔度随着温度的降低而迅速减少,但由于沉淀相对核困难,核心少,沉淀相尺寸大,因而合金的时效效果差。
5083 合金有良好的抗蚀性与可焊性能。优良的抗腐蚀性能使5083 合金广泛应用于海事领域上。代表用途还有地铁轻轨、液体罐车、冷藏车、冷藏集装箱等。

2. 5052 合金  5052 alloy
含有2.5%的镁的成分及铬的添加,使5052合金综合了抗拉强度,成形,疲劳强度和抗腐蚀,易于抛光的众多优点。适合于运用在精密冲压件,电子仪器面板,电脑机箱,船舶等领域。

3. 6061合金 6061 alloy
6061 合金的主要合金元素是镁和硅,并形成Mg2Si相。若含有一定量的锰和铬,可以中和铁的坏作用;有时还添加少量的铜或锌,以提高合金的强度,而又不使其抗蚀性有明显降低;导电材料中还有少量的铜,以抵消钛及铁对导电性的不良影响;锆或者钛能细化晶粒与控制再结晶组织;为了改善可切削性能,可加入铅与铋。在Mg2Si中,Mg/Si 比为1.73, 在热处理状态下,Mg2Si固熔于铝中,使合金有人工时效硬化功能。
6061-T651 是6061 合金的主要状态,是经热处理预拉伸工艺生产的高品质铝合金产品,其强度虽不能与2xxx 系或7xxx 系相比,但其镁,硅合金特性多,具有加工性能极佳、优良的焊接特点及电镀性、良好的抗腐蚀性、韧性高及加工后不变形、材料致密无缺陷及易于抛光、上色膜容易、氧化效果极佳等优良特点。
代表用途包括航天固定装置、电器固定装置、通讯领域,也广泛应用于自动化机械零件、精密加工、模具制造、电子及精密仪器、SMT、PC板焊锡载具等等。

4. 7075合金 7075 alloy
锌是7075中主要合金元素,向含3%-7.5% 锌的合金中添加镁,可形成强化效果显著的MgZn2,使该合金的热处理效果远远胜过铝-锌二元合金。提高合金中的锌,镁含量,抗拉强度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但其抗应力腐蚀和抗剥落腐蚀的能力会随之下降。经受热处理,能到达非常高的强度特性。7075 材料一般都加入少量铜,铬等合金,该系当中以7075-T651 铝合金尤为上品,被誉为铝合金中最优良的产品,强度高,远胜任何软钢。并且此合金具有良好机械性及阳极反应。代表用途有航空航天,模具加工,机械设备,工装夹具,特别用于制造飞机结构及其他要求强度高,抗腐蚀性能强的高应力结构体。

网友:

资料不是全, 加油。 另外还要感谢8楼的楼客整理资料。

网友(2007-12-12):
这些资料对我这个初学者还是帮助很大,
谢谢楼主,也辛苦8楼的兄弟了。
要是再有个国内铝材和美国牌号的对照表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