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的详细介绍

楼主(2006-11-09):
钢板的详细介绍

我们通常所说的板材,是指薄钢板(带);而所谓的薄钢板,是指板材厚度小于4mm的钢板,它分为热轧板和冷轧板。众所周知,在家电制造领域里,冷轧板以及以冷轧板为原板的镀锌板的用途十分广泛,冰箱、空调、洗衣机、微波炉、燃气热水器等等的零件材料的选用都与它紧密相连。近年来,国外牌号钢材的大量涌入,丰富了国内钢材市场,使板材选用范围逐步扩大了,这对提高家电产品的制造质量,提供更丰富的款式和外观,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然而,由于国外的板材型号与我国板材牌号及标记不一致,再加上目前市面上很少有这方面专门介绍的资料和技术书籍,这给如何选用比较恰当的钢板带来了一定的困惑。

  本文针对上述情况,介绍了在我国经常用到和使用最多的几个国家(日本、德国、俄罗斯)的冷轧薄钢板以及以冷轧板为原板的镀锌板的基本资料,并归纳出与我们国家钢板牌号的相互对应关系,借此提高我们对国外板材的识别和认知度,并能熟练选用之。

1 板材牌号及标记的识别

1.1 冷轧普通薄钢板

冷轧薄钢板是普通碳素结构钢冷轧板的简称,俗称冷板。它是由普通碳素结构钢热轧钢带,经过进一步冷轧制成厚度小于4mm的钢板。由于在常温下轧制,不产生氧化铁皮,因此,冷板表面质量好,尺寸精度高,再加之退火处理,其机械性能和工艺性能都优于热轧薄钢板,在许多领域里,特别是家电制造领域,已逐渐用它取代热轧薄钢板。

适用牌号:Q195、Q215、Q235、Q275;

符号:Q—普通碳素结构钢屈服点(极限)的代号,它是“屈”的第一个汉语拼音字母的大小写;195、215、235、255、275—分别表示它们屈服点(极限)的数值,单位:兆帕MPa(N/mm2);由于Q235钢的强度、塑性、韧性和焊接性等综合机械性能在普通碳素结构钢中属最了,能较好地满足一般的使用要求,所以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标记:尺寸精度—尺寸—钢板品种标准

冷轧钢板:钢号—技术条件标准

标记示例:B-0.5×750×1500-GB708-88

冷轧钢板:Q225-GB912-89

产地:鞍钢、武钢、宝钢等

1.2 冷轧优质薄钢板

同冷轧普通薄钢析一样,冷轧优质碳素结构钢薄钢板也是冷板中使用最广泛的薄钢板。冷轧优质碳素薄钢板是以优质碳素结构钢为材质,经冷轧制成厚度小于4mm的薄板。

适用牌号:08、08F、10、10F

符号:08、10—钢号开头的两位数字表示钢的含碳量,以平均碳含量×100表示;F—不脱氧的沸腾钢;b—半镇静钢,Z—一般脱氧的镇静钢(有时无字母表示)。

例如:08F表示其平均含碳量为0.08%的不脱氧沸腾钢;由于08F钢板的塑性好,冲压性能也好,大多用来制造一般有拉延结构的钣金件制品。

拉延级别:Z—最深拉延级,S—深拉延级,P—普通拉延级

表面质量:Ⅰ—高级的精整表面、Ⅱ—较高级的精整表面、Ⅲ—普通的精整表面

标记:尺寸精度—尺寸—钢板品种标准

冷轧板:钢号—表面质量组别——拉延组别—技术条件标准

产地:鞍钢、武钢、太钢、抚顺钢厂、大连钢厂、沈阳钢厂、重庆钢厂和宝钢等

1.3 深冲压用冷轧薄钢板

深冲压冷轧薄钢板多半用铝脱氧的镇静钢,属于优质碳素结构钢。由于它的塑性非常好,具有优良的深拉延特性,所以被广泛用于需要比较复杂结构的深拉延的制品上。

适用牌号:08A1

符号:08-钢号开头的两位数字表示钢的含碳量,以平均碳含量×100表示;A1-使用铝脱氧的镇静钢。

表面质量:Ⅰ-特别高级精整表面,Ⅱ-高级精整表面,Ⅲ-较高级精整表面;

拉延性能级别:ZF-可拉延最复杂件,HF-可拉延很复杂件,F-可拉延复杂件。

标记:尺寸精度—尺寸—钢板品种标准

冷轧板:钢号—表面质量组别—拉延组别—技术条件标准

标记示例:A-1.0×750×1500-GB708-88

冷轧板:08AⅠ-Ⅱ-HF-GB5213-85

产地:鞍钢、武钢、宝钢、太钢和重庆钢厂等

1.4 日本冷轧碳素薄钢板

适用牌号:SPCC、SPCD、SPCE

符号:S-钢(Steel)、P-板(Plate)、C-冷轧(cold)、第四位C-普通级(common)、D-冲压级(Draw)、E-深冲级(Elongation)

热处理状态:A—退火、S-退火+平整、8—(1/8)的硬质、4—(1/4)的硬质、2—(1/2)的硬质、1—硬质。

拉延性能级别:ZF—用于冲制拉延最复的零件,HF—用于冲制拉延很复的零件,F—用于冲制拉延复的零件。

表面加工状态:D—麻面(轧辊经磨床加工后喷丸处理),B—光亮表面(轧辊经磨床精加工)。

楼主:

表面质量:FC—高级的精整表面,FB—较高级的精整表面。状态、表面加工状态、表面质量代号、拉延级别(仅对SPCE)、产品规格及尺寸、外形精度(厚度和/或宽度、长度、不平度)。

标记示例:钢板、标准号Q/BQB402,牌号SPCC,热处理状态退火+平整(S),表央加工状态为麻面D,表面质量为FB级的切边(切边EC,不切边EM)钢板、厚度0.5mm,B级精度,宽度1000mm,A级精度,长度2000mm,A级精度,不平度精度为PF.A,则标记为:钢板ECQ/BQB 402-SPCC-SD-FB/(0.5×1000A×2000A-PF.A)

产地:宝钢、台湾、日本、南韩浦项等

1.5 德国冷轧碳素薄钢板

  适用牌号:st12、st13、st14、st15、st14-T

符号:ST-钢(Steel)、12-普通级冷轧薄钢板、13-冲压级冷轧薄钢板、14-深冲级冷轧薄钢板、15-特深冲级冷轧薄钢板、14-T-超级冷轧薄钢板。

表面质量:FC-高级的精整表面,FB-较高级的精整表面。

表面结构:b-特别光滑、g-平滑、m-无光泽、r-粗糙。

标记:产品名称(钢板或钢带)、本产品标准号、表面质量代号、拉延级别(仅对St14、St14-T、St15)、表面结构、边缘状态(切边EC,不切边EM)、产品规格及尺寸、外形精度(厚度和/或宽度、长度、不平度)。

标记示例:钢板、标准号Q/BQB 403,牌号St14,表面结构为特别平滑(b ),表面质量为FC,切边(EC),厚度0.8mm,A级精度、宽度1200mm,A级精度,长度2000mm,A级精度,不平度为PF.B精度,标记为:Q/BQB 403 St14-FC-ZF-b

钢板EC:0.8A×1200A×2000A-PF.B

产地:宝钢、德国等

1.6   俄罗斯冷轧碳素薄钢板

适用牌号:CT-3kП、08kП、08ПC

符号:CT-普通钢、kП-沸腾钢、ПC-镇静钢。

产地:俄罗斯

1.7 我国与上述三个国家的标准钢板牌号近似对照(见表1)

2 热镀锌薄钢板

2.1 连续热镀锌薄钢板

连续热镀锌薄钢板简称镀锌板或白铁皮,是厚度0.25~2.5mm的冷轧连续热镀锌薄钢板和钢带,钢带先通过火焰加热的预热炉,烧掉表面残油,同时在表面生成氧化铁膜,再进入含有H2、N2混合气体的还原退火炉加热到710~920℃,使氧化铁膜还原成海绵铁,表面活化和净化了的带钢冷却到稍高于熔锌的温度后,进入450~460℃的锌锅,利用气刀控制锌层表面厚度。最后经铬酸盐溶液钝化处理,以提高耐白锈性。

    钢板表面美观、有块状或树叶状镀结晶花纹,且镀层牢固,有优良的耐大气腐蚀性能,同时,钢板还有良好的焊接性能和冷加工成型性能。与电镀锌板表面相比,其镀层较厚,主要用于要求耐腐蚀性较强的扳金件。

适用牌号:Zn100-PT、Zn200-SC、Zn275-JY

结构分类代号:Z-正常锌花:按正常冷却速度结晶而获得的锌花,可作一般用途:X-小锌花:冷却速度经特殊控制,锌花尺寸小于正常锌花,适于涂漆和正常锌花达不到要求的其他场合;GZ-光整锌花:小锌花经过光整处理,适于深冲和超深冲加工及表面粗糙度要求低的场合。

加工性能代号:PT-普通用途、JY-机械咬合、SC-深冲、CS-超深冲、JY-结构。

锌层重量代号:Z100、Z200、Z275;镀锌层重量是指钢板两面含锌的总量,以每平方米钢板上含锌克数表示(g/m2),如Z100表示其含锌量不小于100g/m2。

标记示例:锌层重量275g/m2,加工性能JY,表面结构Z,表面处理Y,尺寸精度B,长×宽×高的尺寸0.70mm×700mm×2000mm的钢板标记为:

钢板:275-JY-Z-Y-B-0.70×700×2000-GB2518-81

产地:宝钢、鞍钢和武钢等

2.2 日本热浸镀锌薄钢板

适用牌号:SGCC、SGCD1、SGCD2、SGCD3

锌层代号:Z12、Z18、Z20、Z22、Z25、Z27

符号:S-钢(Steel)、G-冷轧(Cold)、第四位C-普通级(common)、D-冲压(Draw);1、2-冲压级、3-深冲级;Z-镀锌层(Zine)、12,…,27-锌附着量×10g/m2。

产地:宝钢、南韩浦项、台湾华辉企业、日本新日铁株式会社、三水南方钢板集团有限公司等

2.3 德国热浸镀锌薄钢板

适用牌号:St01Z、St02Z、St03Z、St04Z、St05Z

锌层代号:100、180、200、275、350、450

楼主:

符号:St-钢(Steel),01-一般用、02-机械咬口用、03-冲压用、04-深冲用、05-深冲用;Z-镀锌层(Zine);100-锌附着量(二面)100g/m2、275-锌附着量275h/m2、350-锌附着量350g/m2。

表面结构代号:Z-用常锌花、X-小锌花、G-光整锌花。

表面处理代号:L-铬酸钝化、Y-涂油、LY-铬酸钝化加涂油。

表面质量代号:FA-普通级、FB-较高级、FC-高级。

尺寸、外形精度代号:厚度:PT.A-普通精度、PT.B-高级精度;宽度:PW.A-普通精度、PB.B-高级精度;长度:PL.A-普通精度、PL.B-高级精度;不平度:PF.A-普通精度、PF.B-高级精度。

标记:产品名称、本产品标准号、牌号、锌层重量代号、表面结构、表面质量、表面处理、产品规格及尺寸、外形精度。

标记示例:钢板,标准号Q/BQB 420,牌号St02Z,锌层重量代号275,表面结构为正常锌(Z),表面质量为FA,表面处理为铬酸钝化(L),厚度1.00mm,高级精度(B),宽度1250mm,普通精度A,长度2000mm,A级精度,不平度精度为PF.A,则标记为:Q/BQB 420- St02Z-275-Z-FA-L

  钢板:1.00B×1250A×2000A-PF.A

  产地:宝钢、德国等

2.2 日本热浸镀锌薄钢板

适用牌号:SGCC、SGCD1、SGCD2、SGCD3

锌层代号:Z12、Z18、Z20、Z22、Z25、Z27

符号:S-钢(Steel)、G-冷轧(Cold)、第四位C-普通级(common)、D-冲压(Draw);1、2-冲压级、3-深冲级;Z-镀锌层(Zine)、12,…,27-锌附着量×10g/m2。

产地:宝钢、南韩浦项、台湾华辉企业、日本新日铁株式会社、三水南方钢板集团有限公司等

2.3 德国热浸镀锌薄钢板

适用牌号:St01Z、St02Z、St03Z、St04Z、St05Z

锌层代号:100、180、200、275、350、450

符号:St-钢(Steel),01-一般用、02-机械咬口用、03-冲压用、04-深冲用、05-深冲用;Z-镀锌层(Zine);100-锌附着量(二面)100g/m2、275-锌附着量275h/m2、350-锌附着量350g/m2。

表面结构代号:Z-用常锌花、X-小锌花、G-光整锌花。

表面处理代号:L-铬酸钝化、Y-涂油、LY-铬酸钝化加涂油。

表面质量代号:FA-普通级、FB-较高级、FC-高级。

尺寸、外形精度代号:厚度:PT.A-普通精度、PT.B-高级精度;宽度:PW.A-普通精度、PB.B-高级精度;长度:PL.A-普通精度、PL.B-高级精度;不平度:PF.A-普通精度、PF.B-高级精度。

标记:产品名称、本产品标准号、牌号、锌层重量代号、表面结构、表面质量、表面处理、产品规格及尺寸、外形精度。

标记示例:钢板,标准号Q/BQB 420,牌号St02Z,锌层重量代号275,表面结构为正常锌(Z),表面质量为FA,表面处理为铬酸钝化(L),厚度1.00mm,高级精度(B),宽度1250mm,普通精度A,长度2000mm,A级精度,不平度精度为PF.A,则标记为:Q/BQB 420- St02Z-275-Z-FA-L

  钢板:1.00B×1250A×2000A-PF.A

  产地:宝钢、德国等

3 电镀锌薄钢板

3.1 连续电镀锌冷轧薄钢板

指电镀锌作业线上在电场作用下,锌从锌盐的水深液中连续沉积到预先准备好的钢带表现上得到表面镀锌层的过程。

适用牌号:DX1、DX2、DX3、DX4

锌层代号:14、28、42、56、70,其两位数表示锌在钢板表面的附着量(g/m2)。

符号:D-电镀、X-锌、1-商品级、2-冲压级、3-深冲压、4-结构级。

轧制精度代号:A-高级精度,B-普通精度。

表面处理代号:P-磷酸盐处理,C-铬酸处理,O-涂油,N-耐指纹处理。

标记:牌号、规格、镀锌量、轧制精度、表面处理、本标准号。

标记举例:牌号为DX2,厚度2mm,宽度1000mm,长2500mm,等厚度锌层42/42,轧制精度B,表面铬酸处理的钢板,标记为:DX2-2×1000×2500-42/42-B-G-GB/T 15675-1995

产地:宝钢等

3.2 日本电镀锌薄钢板

适用牌号:SECC(原板SPCC)、SECD(原板SPCD)、SECE(原板SPCE)

锌层代号:E8、E16、E24、E32

符号:S-钢(Steel)、E-电镀(Electrodeposition)、C-冷轧(Cold)、第四位C-普通级(common)、D-冲压级(Draw)、E-深冲级(Elongation)。

锌层代号:E-电镀锌层,8、16、24、32表示锌附着量,单位为g/m2,镀层厚度(单面)1.4μ、4.2μ、7.0μ。

表面处理代号:C-铬酸系处理、O-涂油、P-磷酸系处理、S-铬酸系处理+涂油、Q-磷酸系处理+涂油、M-不处理。

标记:产品名称(钢板或钢带),本产品标准号、牌号、表面处理类别、锌层代号、规格及尺寸、外形精度。

楼主:

标记示例:钢板,标准号Q/BQB430,牌号SECC,表面铬酸钝化处理(C),锌层代号20/20,厚度0.80mm,宽度1000mm,普通精度(A),长度2000mm,不平度按普通不平度精度PF.A,则标记为:Q/BQB 430 SECC-C-20/20      钢板:0.80B×1000A×2000A-PF.A     产地:宝钢、南韩浦项、日本、德国克虏伯钢厂、比利时CKRM等   c9 H6 D3 ^ & i v2 h, m* e9 U # ` F, X$ }7 |( ^冷轧薄钢板的机械性能和工艺性能   }(   \$ O" ]( M4.1 国产冷轧薄钢板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见表2、表    4.2 日本冷轧薄钢板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见表4、表5) 8 {.     4.3 德国冷轧薄钢板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见表6、表    4.4 俄罗斯冷轧薄钢板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见表8、表   4.5 冷轧板的时效性;    q( z1 a 4.5.1 时效:SPCC、SPCD板和08F板,平整后可保存8天;SPCE和08A1平整后可保存6个月内不出现冲压滑移线,即凸起线。     G4 u- a& \ 4.5.2 时效性机理:在退火或有时效的低碳钢拉伸曲线上具有明显的屈服平台。这在冲压成形时,会出现损害外观的作为滑移线。当变形超过屈服平台以后,滑移线消失,而板面变得稍微有点粗糙。所以,供冲压用的低碳钢板,在经过冷轧和退火以后,要进行调质轧制,使其变形量超过屈服平台,以防止冲压时发生滑移线。    D# G& @4.5.3 时效性的消除:含溶解氮的沸腾钢板,从调质轧制以后,到冲压加工以前,若经过一段时间,会发生所谓应变时效现象,再次出现屈服平台,同样会发生滑移线。      对冲压加工厂或冲压车间来说,以光轧平整或在辊子参差配置的板材矫正机上,将板料向两个方向轻微地反复弯曲,使板料得到不大的冷变形(3%),便可以消除上述现象。但其效果是暂时的,甚至只经过几天,机械性能就有显著变化。因此,板料光轧工序应直接在冲压以前进行。  5 镀锌薄钢板的锌层特性   8 w' ^4 R p% B+ S! {   V& P 5.1 镀锌层厚度(理论平均厚度)(见表10)     5.2 热镀锌层锌花     高纯度的锌层(电镀锌层)是不能形成锌花的。产生锌花的原理,就是设法及早生成大量结晶核,降低锌液的凝固温度(纯锌的凝固温度为419℃),以延长锌花晶体的生长时间,便于锌花长大。例如加入锡(<0.5%),198℃凝固;加入镉,264℃凝固;加入铅,317℃凝固;加入锑(<0.3%),409℃凝固;或者用蒸汽流或SO2气流喷吹镀锌层表面,可及早生成结晶核,形成大的锌花。      K( p& A 其实,锌花只是具有观赏价值,无实际使用价格。相反,在防腐蚀方面并不好,表面涂装后显得凸凹水平。现在人们要求尽量减少锌花或消除锌花。为了获得小锌花,镀锌时,当锌液临近凝固温度时,立即以直径为0.1mm以下的水滴喷射到镀锌板表面上,使其形成细小而均匀的结晶核,为了得到光整锌花,再用小于1%的压下量来进行平整轧制。小锌花适用于涂装,光整锌花适用于深冲压。     X5.3 镀锌层对钢板的粘附性 2 a1 T!    受热钢板经过熔融锌液时,固体铁深解,铁锌结合生成铁-锌合金层,合金层外沉积纯锌层,合金层内膜联结钢板基体。铁-锌合金层厚度不均匀,较疏松,易脆,延展性差,容易开裂。钢板表面在镀锌前就已残留着一定数量的铁基盐时,生成的铁-锌合金,其粘附性很差,延展性差,容易剥落。当纯锌层中含有有害杂质,如氧化锌、锌渣、镉及铅时,形成大锌花,或破坏锌层的连续性,容易发生纯锌层的小开裂。当镀锌层过厚,其弯曲性也变差。当镀锌液中加入铝,锌层首先生成Fe2Al5或Fe2Al3,减落了铁-锌合金层,可提高锌层的粘附性。  }  }  5.4 镀锌层防锈   U& Z6 |锌(Zn),比重:7.14g/cm3,熔点419℃,电位-0.76V。钢在空气和水中容易生锈,而锌在大气中的腐蚀率仅为钢在大气中腐蚀率的1/15,镀锌钢板就是用微密的镀锌层保护钢板,免受腐蚀。锌在干燥空气中不易发生变化,而在潮湿的空气中,表面能生成一层很微密的碱式碳酸锌薄膜,它能保护内部锌不再受到腐蚀。镀锌层与钢板组成铁-锌微电池。即使镀锌层局部遭破坏,而露出不太大的钢基体时,钢基体成为阴极而受到保护。     x+ S热镀锌板的镀锌层较厚,无孔隙,又有铁-锌合金层,故更耐腐蚀。电镀锌板的镀锌层比电镀锌层更耐腐蚀。      5.4.2 白锈的生成和预防     镀锌层表面若粘附一层凝结水,与氧气、二氧化碳、碳化氢、二氧化硫、烟灰、尘土以及其它的化学气体作用后,变成了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水溶液而附着于镀锌层表面,形成一种电解液。这种电解液与化学稳定性较差的锌层发生了电化学腐蚀,从而产生粉末状的腐蚀产物——白锈[Zn(OH)2-56%、ZnCO3-40%、H2O-4%]。       锌层在室内腐蚀的主要原因是  {   g- ~ ①室内空气湿度高;    K4 @& I% N②成品未干燥而人库;    5 @# B, v; p |& ?! }5 \ ③锌层表面上冷凝有一层水膜,当空气中水分含量达到60%时或在85~95%范围内,以及PH<6,其腐蚀反应较为剧烈。当水温度高达70℃左右时,其对锌层腐蚀速度最快。预防白锈的方法有     ①锌板堆放时,表面不能有凝结水;     U; J! J②仓库中应保持空气流通,空气相对湿度不应在60%或85~95%的范围内;  {  l3 I③锌板堆放不应有有害气体及过多的灰尘;     ④将镀锌层表面进行涂油、钝化处理。    7 C: q5 E \& T7 F d; \5.5 镀锌板的机械性能

楼主:

5.5.1 镀锌板性能表(见表11)

5.5.2 镀锌板的冲击性能

热镀锌板,由于是在热镀锌流水作业线上生产,是通过连续退火、连续热浸锌液,钢板是在短时间加热和冷却,故其冲压性能比冷轧原板差。由于镀锌层存在铁-锌合金,稍为降低抗拉强度。

电镀锌板,由于在电镀工序中,不受加热、冷却等温度影响,故大致具有冷轧原板相同的冲压加工性能。其镀锌层中,没有生成脆弱的铁-锌合金层,镀锌层的延展性能良好,但由于其表面我孔隙、强度低,易刮伤,易受到干油漆等污染。

电镀锌板在冲压拉伸过程中,容易被刮去锌层,工件表面形成锌渣粒。它在随后的喷粉加热过程中,在220~250℃左右,便升华生成微细气泡颗粒,影响涂层的外观质量。所以,喷涂前,必须把浮表的锌渣打磨消除干净。为了减轻和避免刮锌现象,可以改善冲模拉伸间隙,过渡圆弧半径,可给予适当的工艺润滑,也可选用铬酸盐钝化的镀锌层。

这里特别提出的是,需要深拉伸的工件不宜选用热镀锌板。

6 镀锌层表面处理的特性

6.1 镀锌层涂油

涂油旨在钢板防锈。油品要在常温干爽的库存条件下一年内不变质;在涂装前处理的碱性涂油剂中可以容易清除掉。对于一些成品工件需要粘贴的部位是不允许有油存在的,而在工件上局部除油,在经济上、安全上和保存上都是不合理的,故一般选用无油板制作。不过无油镀锌板极其制作,要求其存放条件要苛刻些。即通风,无有害气体和灰尘,相对湿度不大于70%。

油品,一般常用矿物油型防锈油(溶剂型),存放时,板材自重蜜叠,不易挥发。制成冲压件后,自然浑发干净。

6.2 铬酸年轻钝化

  ①改善镀锌层表面结构成分及光泽;

②提高镀锌层的耐腐蚀性及使用寿命。

③防止运输与储存中产生“白锈”;

④为涂刷其它涂层作优良衬底。

钝化——在一定条件下,当金属的电位,位于外加阳极电流或局部阳极电流而移向正方向时,原先溶解的活泼金属表面的状态发生某种突变(氧化物膜或附膜形式)。由于这种突变,阳极溶解过程所服从的规律性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而金属的溶解速度则随之急剧下降。金属表面状态的这种突变过程,称之为钝化。

6.2.2 铬酸盐钝化剂

共有三氧化铬(CrO3)、铬酸钠(Na2Cr4·10H2O)、铬酸钾(K2CrC4)重铬酸钠(Na2Cr2O7·2H2O)、重铬酸钾(K2CrC7)等五种铬酸盐钝化剂。

6.2.3 铬酸盐钝化膜

其主要成分是铬酸锌(ZnCrO4)和铬酸铬(CrO3·Cr2O3·nH2O)。钝化膜中以3价铬最多,其次是水,再其次是6价铬,以铬酸铬的胶体物质形式存在于镀锌层表面。铬酸锌附着于被膜中。它能溶于水,是有害成分,应漂洗干净。

由于钝化膜中的大量3价铬化物难溶于水,隔绝了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分的渗入,封闭了镀锌层的孔隙(尤其是电镀锌层)。少量的6价铬分布于膜内,可对被擦掉的钝化膜起到修复作用,使轻度撕破的被膜重新完整起来。

钝化膜厚度约0.5~1μm,性质稳定,组织细密,呈透明的金属颜色。被膜导电性稍差,不利于碰焊作业。钝化膜在70℃以上温度烘干时,其耐腐蚀性很差。

厚的钝化膜呈橙黄色。薄的钝化膜呈彩虹色。膜从厚到薄的颜色变化是:

红褐色-玫瑰红色-金黄色-橄榄绿色-绿色-紫红色-浅黄色-青白色

钝化膜存放一段时间后,色泽变暗。变成深褐色或棕黑色。

6.2.4 钝化膜自检方法

颜色呈亮黄色为正常标准;其机械强度,以手指用力擦试,擦不掉为合格。

6.3 磷化
电镀锌板镀锌层磷化的目的在于短斯防锈,便于下一步涂装作业。磷化板的保存期比钝化板短得多。用锌系(或铁系)钝化剂处理的钝化膜厚度约为0.5~0.2μm,用指甲轻划可见划痕。被膜成分主要是Zn2(PO4)2·4H2O或Zn2Fe(PO4)2·4H2O磷酸锌和磷酸铁。

磷化膜在160℃的烘干温度下,结晶水析出,被膜破坏。灰鳞化膜呈亚灰色,仅用于马上进行工件涂装的电镀锌板。

6.4 无指纹处理

电镀锌板的无指纹处理的目的在于使电镀锌板制作的电器操作面板等,不受手印污染,且导电性好,耐锈蚀性好。

无指纹处理剂是采用聚硅酸锂被膜。此被膜在冲压拉伸过程中,亦会被刮损,损坏处在220℃的固化炉中会出现小气泡、小颗粒,影响到喷涂层的外观质量。此被膜在涂装前处理过程中,基本上不会成磷化膜,不利于喷粉的附着。

6.5 复合表面处理

单纯镀锌板及时经过铬酸盐钝化、磷化的镀锌板,均可再加涂防锈油,以增强防锈效果。

7 钢板表面质量等级及表面缺陷对工件外观质量的影响

7.1 优质碳素钢冷轧薄钢板表面质量

板面基本要求:板面不得有气泡、裂纹、结疤、黑膜、拉裂、折痕和夹杂等,不得有分层和锈蚀等缺陷。

[Ⅰ组表面] :正面不得有表面缺陷;反面允许有厚度公差1/4的轻微麻点和轻微划痕。

[Ⅱ组表面]:两面允许有厚度公差之半的轻微麻点、轻微划痕、局部蓝色氧化色;反而允许有公差厚度之半的小气泡、小拉裂及辊印。

[Ⅲ组表面]:正面允许有公差之半的轻微麻点、局部深麻点、小气泡、小拉裂、划伤、轻微划痕及辊印;反而允许有厚度公差的上述缺陷,允许有蓝色氧化色。

对于冲压件和喷涂件来说,应该按Ⅰ、Ⅱ组表面要求来验收进货。同时附加条件为:不允许有针孔和裂纹。表面为无光泽的加工毛面。

7.2 热镀锌薄钢板表面质量

光整锌花板[Ⅰ组表面]:外观均匀一致,无表面缺陷;

[Ⅱ组表面]:允许有轻微划伤、压痕、大小不均的锌花。

正常锌花板[Ⅰ板表面]:允许有小蚀点、大小不均的锌花暗斑、气力条纹、轻微划伤和压疤、小的铬酸盐钝化处理缺陷、小的锌点和结疤。

[Ⅱ组表面]:除允许Ⅰ组的缺陷外,还允许有不大于1mm边裂,局部轻微锌层起伏、轻微折痕、宽度不大于20mm轻微镀锌厚边及因原板锈点形成的轻微麻点。

对于冲压件,优先选用光整锌花板。用于柜机空调器室内机后板的小锌花板应按Ⅰ组表面验收。不允许有白锈、漏镀的缺陷。镀锌层不允许有开裂、剥落等现象。

7.3 电镀锌薄钢板表面质量

基本要求:板面不得有未镀锌现象,不得有锌层脱落、裂纹、破损等对使用有害的缺陷。原板不得有分层现象;板面不允许有白锈、黄锈等缺陷。

7.4 钢板外形通用要求

  ①钢板四角均切成直角,在保证公称尺寸最小矩形的条件下,切斜不大于板宽的1.0 %;钢板的镰刀弯应不大于长度的0.3%。

②钢板不平度:宽度不大于1000mm钢板和钢带每米不平度应符号如下规定:Ⅰ组表面≤6mm,Ⅱ组表面≤10mm,Ⅲ≤15mm;

③钢板和钢带厚度的同板差,不大于厚度公差之半;

④表面缺陷超格的钢带:不大于该卷钢带的8%,指普通冷轧钢带,电镀锌钢带,深冲用冷轧钢带。

8 冷轧板制件的电镀锌技术条件

8.1 冲压件的电镀锌适用于下列情况

  ①电镀锌板或冷轧板冲压件成品,由于锈蚀需要临时返工处理,应急交货的,可采用电镀锌的办法临时补救;

②该冲压件的板材,找不到合适厚度的电镀锌板的,用冷轧板加工成形再进行电镀锌;

③一些不重要的内藏冲压件,用冷轧板进行电镀锌比使用电镀锌板更经济。

8.2 电镀锌参考标准

GB 9799-99 钢铁上的锌电镀层

GB 9800-88 电镀锌层的铬酸盐转化膜

8.3 按制件使用环境和使用寿命来分极(见表12)

锌层厚度愈大,使用时间愈长,也愈能适应腐蚀环境。

8.4 铬酸盐钝化类别及其耐腐蚀时间

锌花类别分为A、B、C、D四类,其耐腐蚀时间分别为:A-6h;B-24h;C-72h;D-96h,一般选用:Fe/Zn 5~8,B-24h或C-72h

9 板材参考价格及其分析

网友:

干嘛不压成一个文件便于下呀,看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

6楼说的对啊,楼主为什么不弄成文件好下载啊!

网友(2007-01-26):

很好的资料!

网友:

资料确实不错,有些内容在手册上是查不着的,只是楼主就太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楼说的对啊,楼主为什么不弄成文件好下载啊!

8 |7 ?8 r s/ c- l

可以自己弄啊,但是一些表格实在是弄不出来。

网友:

正好有些糊涂,看完了清楚多了!谢谢!

网友:

楼主传送2遍,辛苦了。
: _! j1 l0 x8 M% G不过还缺少表格,能够完善么?

网友(2007-03-15):

的确是缺少表格啊遗憾啊

网友:

   谢谢楼主和整理成文的仁兄!

网友:

把原文做成附件传上来.非常感谢.

网友:


网友:

楼主辛苦,内容确实很好,能把表格传一下吗?

网友(2007-05-01):

很好用的资料,谢谢.

网友:

介绍的非常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2007-06-11):

楼主,为什么表格看不了啊!

网友(2007-08-24):

很好的资料!!!

网友:

我是做钣金的,这些对我很有用,谢谢啦,请问还有关于各种厚度的公差吗?呵呵

网友:

我做成附件了,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这么小看起来是累了点,不过还是感谢LZ的努力啊!!

网友(2007-09-26):
需要表格的请浏览我的空间
2 J" P% i% O- t1 U8 Mhttp://hi.baidu.com/micholaslau/ ... 829f5329efd98250ac6

网友:

楼主辛苦了,要是能有一些关于冷轧钢板常见缺陷的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2007-11-08):
大哥资料上有的地方有错误,如SGCC中G不代表冷轧,是代表镀锌galvanized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2008-03-14):
資料雖齊全,但是版面親和力不夠,美中不足,不過我還是要感謝一下

网友:
长知识了,hehe

网友:
楼主太伟大了,我现在正为这事再与供应人员辩论哪.

网友:
学习到不少知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