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用多大扭矩的伺服?

楼主(2006-11-09):
有个垂直运动的主轴,40KG,丝杠副为直径15导程10,最快速度3000MM/分钟,加减速0.2秒,不知道要什么样的伺服电机,请大家帮忙看看,小女子感谢大家了。

楼主:

请大家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帮我啊?55555555555555

网友:

找本丝杠样本,上都有计算的方法及例子

网友:

以下参数需要确认后,才能计算:

  W: 工作台的重量(kgf)=40 kgf

  μ: 滑动表面的摩擦系数=0.05?

  π: 驱动系统(包括滚珠丝杠)的效率=0.9?(估算值)
6 N u
  fg: 镶条锁紧力(kgf)=20 kgf?

  Fc: 由切削力引起的反推力(kgf)=20 kgf??

  Fcf: 由运动力矩引起的滑动表面上受到的力(kgf)=10kgf??

  变速比=1/1

  Tm: 加到电机轴上的负载力矩(Nm)

  L: 电机一转机床的移动距离10 mm

  Tf: 滚珠丝杠螺母或轴承加到电机轴上的摩擦力矩=2Nm??

  平衡-无??

  电机转速>300r/min

按非切削运动时计算:

  F = μ(fg+Fcf)+W 则 F=0.05×(20+10)+40=41.5 (kgf)=40.0 (kgf)
 L9 j0 P. U
  Tm =F×L/2ππ+Tf 则 Tm = (40.0×1.0) / (2×3.14×0.9)+2=9.1(kgf.cm)= 0.9(Nm)

切削运动时,由于增加了更多的计算参数,方法过于复杂,在此不在赘述.

这样回答,不知"楼主"与"小白菜"满意吗?

楼主:

请教散人哥哥:我用的是滚珠导轨还要算镶条锁紧力吗?

网友:

直径15可能有点细,不用算镶条锁紧力,你的伺服电机要选带制动的。

网友:

回楼主在六楼发言:
7 L- A" u g9 @5 B! E: w
     由机械结构本身决定,一般机床是有镶条的(垂直轴),如果有,当然就要算上,可是您的" μ"值是
 K5 a! Z
不一样的,实在没有的话,就不要算啦;

      即便是水平轴,也要考虑锁紧力的作用,不然电机可能会选小了.

      另外,滚珠导轨/镶条/电机(抱闸)制动是三回事.这里面,滚珠导轨/导轨/镶条是容易混淆的.它
* s Z `5 T) ~/ x: S
们是相互辅助的,即不是一类也不是可以替代的.

网友(2011-10-22):
以前发过一个贴子。楼主可以参考我的

网友:
这情况伺服要带刹车的! 具体的力矩 可以简单的这样算下 对这个结构做一个力三角形的分析 导程和丝杆周长为直角边 导程竖直 丝杆周长水平 导程的值可以用40kg来代替 计算出水平长度的值 这个就是所需要作用在 丝杆上的旋转力 在用这个值乘以丝杆半径变成力矩的值 就可以的到了 ! s实际选用要大于这个值2-3倍

网友(2011-12-13):
直接找一个带制动模块的开关磁阻电机。。。

网友:
以前接触过,需要计算惯性矩和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