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上安装气动磨头可不可以当坐标磨使用?

楼主(2006-11-09):
加工中心上安装气动磨头可不可以当坐标磨使用?

网友:

我认为:
如果你对精度要求不高,是可以临时使用的。一方面,加工中心一般无法进行磨头砂轮的磨损补偿,而数控磨床是可以自动检测补偿的;另一方面,加工中心的主轴结构配置是按照钻铣削设计的,不适合长时间磨削使用,会影响主轴的精度及寿命。

网友:

最好别这样做加工中心没设计防尘措施,这样做只会加快机床的移动部分的磨损。

网友:

不可以!
加工中心没有防护装置,一旦磨头破损,非常危险!

网友:

呵呵,建议楼主查一下,有这种形式的机床,三轴,外形看起来就是加工中心,但其所有刀具都是砂轮,,这种机床主轴要求应该很高,普通加工中心,长时间高速旋转的话,恐怕不保险,

网友:

两种设备设计目标和工作任务都是不同的,在结构上是有区别的,不适合做坐标磨使用

楼主:

各位我的意思是说在加工中心的主轴边再装一个气动磨头,用它来精加工

网友:

如果没有有效的防尘装置,磨粒可能会进入机床导轨面上,研坏机床。所以,最好不要这么做。

楼主:

安装一个吸尘装置,加工时气管对准磨头加工部位,关键坐标磨太贵了摩耳和豪塞的都要300万左右啊,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干!

网友:

是否有其它(专机)方案?是啥产品?

网友:

最好不要,机床很容易损坏!

网友:

这种想法是很好的,但气动磨头不能用。

除了尘屑可能导致机床机械运动部件磨损以外,气动磨头本身的精度差、驱动力小是个大问题。如果仅用于抛光还行,用于短期代替坐标磨不大可行。

可以采用主轴增速器,一种通过游星齿轮将主轴转速增加3~5倍的东西。可以从北一圣和采购。

磨头建议订做,并做好动平衡。至于用那种磨料、是粘接还是电镀方案都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决定。

网友(2007-10-02):
我正在设计安装在加工中心上的搪磨头

可以用搪刀先搪孔,取下搪刀,换上气磨头就可以磨孔了 先做BT40的柄  可以象搪刀一样调整刻度 调整精度0.001mm  QQ358478929

网友:
同意2楼意见,但要注意及时排屑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粉末会是机台台面的精度降低的,很容易损坏机台

网友A(2007-11-20):
楼主的想象力丰富.记得有一回,有位高人在车床上加了一个磨头当磨床用,还跟我吹说精度如何如何高,结果第二天就打电话来说活干不出来.呵呵,意料之中.
楼主想想,加工中心多少钱,坐标磨多少钱?要是你说的行得通,那坐标磨还有没人买啊.
除去机床结构和防护不说,单说磨头.
气动磨头,那是干什么用的,那不是生产线上清角,打磨,去毛刺用的吗?有什么精度可言!而和气粘上关系的磨头是空气轴承的电主轴,那可是高精密,娇贵的东西!用在你那里是浪费.
总的来说,无精度,临时使用可以把加工中心当座标磨用.而且不需要加什么磨头.直接把砂轮粘在刀具上就行.
还有,你的加工中心的冷却是什么.要是油的话,准备灭火器和消防车!

网友(2008-05-14):
可别这么干,要是单件的做好保护工作还可以尝试,上批量的话床子肯定是要报销滴~

网友(2008-10-13):
回复 网友B:

数控磨床自动检测补偿功能是如何实现的?有图片资料吗?谢谢.

网友(2008-11-14):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想象力丰富.记得有一回,有位高人在车床上加了一个磨头当磨床用,还跟我吹说精度如何如何高,结果第二天就打电话来说活干不出来.呵呵,意料之中.
楼主想想,加工中心多少钱,坐标磨多少钱?要是你说的行得通,那坐标磨 ...

“你的加工中心的冷却是什么.要是油的话,准备灭火器和消防车!”

网友:
临时用还可以,别的不好说

网友:
想法挺好的, 就是什么机床肯定是专业的好啊!

网友:
那位有数控磨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想象力丰富.记得有一回,有位高人在车床上加了一个磨头当磨床用,还跟我吹说精度如何如何高,结果第二天就打电话来说活干不出来.呵呵,意料之中.
楼主想想,加工中心多少钱,坐标磨多少钱?要是你说的行得通,那坐标磨 ...

此言差矣,谁说气动磨头没有精度?
hauser坐标磨早期标配的就是气动磨头。直到现在还有气动磨头选项呢。

网友:
其实楼主的设想很好,只要防护做好完全可行,在工作台上加装一个金刚石修整器,通过编程完全可以实现砂轮修整。
不过完全无法替代坐标磨,只能简单的实现一些磨削使用。
坐标磨真正的特点在于其精度高及多功能性。加工中心的坐标轴系统能够达到1微米的孔系间位置精度么?加工中心可以实现6轴6联动么?~~~~而且加工中心的转速也不够。

楼主所构思的这种产品其实是另外一种机床,柔性磨削单元。虽然跟坐标磨很像,但是并不是坐标磨。这种产品已经有很多公司专门作了。

网友:
这是桥堡的柔性磨削单元

英文资料下载http://www.hardinge.com/usr/pdf/Grinding/FGC2.pdf

网友:
这豪斯的坐标磨
瑞士产,世界上最好的坐标磨。

资料下载http://hardinge.com/usr/pdf/Grinding/HTT/HAUSER_S55-400.pdf

网友:
可以用啊,我在朋友一家公司见过.

网友(2010-03-14):
看楼主要做什么!
现在的设备上加装1万转的增速刀柄,很正常的。加工模具没什么问题。比砂轮估计还好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