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紧定螺钉?---[请教]

楼主(2006-11-09):
初出来工作,很多东西都不懂,忘指定,对于风扇,固风叶组件与电机的轴的那种紧钉螺钉,是选择锥端的好还是凹端的好?选择的时候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望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风扇,大的还是小的?小的用凹端的,因为轴细;大的用锥端的,轴粗可以钻个坑,连接强度打点!!

网友:

请查阅机械设计手册,内容很详细的!

网友:

用头部有一字槽的,在轴上割一个环,环中绑圈铁丝,螺钉就脱出了.

网友(2021-10-22):
机械手册,yy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