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卷机皮带中段有了40MM的裂纹---[求助]

楼主(2006-11-09):
我们厂有一台助卷机皮带中段有了40MM的裂纹 请问会继续使用会
断裂吗

网友:

可以用皮带修补胶!

楼主:

谢谢啊 代价高吗? 具体工艺可以谈一下吗?

网友(2007-09-22):

40mm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至少还能用三个月

网友(2012-12-25):
看你什么材料的 如果是橡胶的就没办法了 如果是TPU的还可以发给厂家 热熔接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