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极限量规

楼主(2006-11-09):
对于量具设计的请做参考!

GB 1957-1981光滑极限量规.pdf

网友:

请问 光滑极限量规孔用的公差标准在哪里能找到?
列如:20H7 通规的制造尺寸,止规的制造尺寸?
国家标准里是哪个?

网友:

楼上的先研究公差与配合方面的书

Φ20H7 查孔的基本偏差的数值表可得20 H7 下偏差为0 而20的

7级精度的标准公差为0.021 所以20H7可以表示为20+0.021

 通规尺寸=D+EI+(Z+T/2)=20.0046 制造公差=-T=-0.0024

            =20.0046-0.0024

止规尺寸=D+ES=20.021      制造公差=-T=-0.0024

            =20.021-0.0024

同理 如果只轴用量规的通止规公式如下:

5 q4 p, x6 W y0 T# }* X) z

通规尺寸=D+es-(Z+T/2) 制造公差=+T

 y' k

止规尺寸=D+ei 制造公差=+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