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结构一般用什么样的轴承?---[求教]

楼主(2006-11-10):
此结构是一个上下直线运动,一般用什么样的轴承?

楼主:

附件怎么发不上去?怎么可以直接贴图?

楼主:

看看,可以了吗?

网友:

轴承内圈与花键套配,轴加工成花键轴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要发装配图,知道其功能才更好理解
我怎么感觉就是一个活塞运动啊,选好材料就行了,

网友:

用直线轴承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只是一个直线运动,用滑动轴承应该可以。
如果不用轴承,怎样能保证运动顺利,不受影响?只要精度够就可以吗?

网友:

用无油轴承或用铜做一个导套就可以了.

网友:

用含油的bush就可以了,我们很多产品这样用

网友:

滑动轴承——铜套或直线轴承

网友:

铜套(材质最好是锡青铜)、轴承(直线轴承)

网友:

应该用直线轴承。

网友(2011-11-24):
直线轴承或铜套---滑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