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铝合金表面如何加工到粗糙度0.2?---[详细请教]

楼主(2006-11-10):
铸造铝合金表面(一个为回转体,一个为平面),如何加工到粗糙度0.2?工艺步骤,如果有知道的,请尽量详细一点?感谢!

网友:

你要清晰一点说,什么牌号,什么机床!
干脆把图纸传给我,帮你看看
wuqing500@163.com

网友:

是外观件还是功能件?

楼主:

外观件,压铸成型
材料牌号:LY8
不知道采用什么机床,知道用什么机床,工艺方案都可以定下来了呀!
需要什么机床,我们再购买。

网友:

用数控机床.可以用人造宝石刀.

网友:

可以用0.2mm的不锈钢丸抛丸,这样铝压铸件的表面就能够达到粗糙度0.2mm的效果

楼主:

不想采用喷丸加工方式,对于机械加工方式而言,尤其是采用磨削加工而言,哪位大虾有没有比较好的工艺路线。

网友:

请提供图纸!

网友:

阿飞楼主:你的件是否和铝活塞的表面精度相似,如果相似给你一个快又省钱的办法.你知道我的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