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AXA线切割XP版本的软件,可以生成G代码的.

楼主(2006-11-10):
谁有CAXA线切割XP版本的软件,可以生成G代码的.

网友:

CAXA线切割XP版本只可以生成3B\4B代码,生成G代码只能用v2版。

楼主:

你有QQ吗?可以用QQ交流吗?

网友:

我一般不开QQ,
Email:my447688@yahoo.com.cn
也可以到“廊坊机械加工吧”留言。
http://post.baidu.com/f?ct=318767104&tn=baiduKeywordSearch&rn=50&pn=0&lm=&kw=&rs2=0&myselectvalue=1&word=%C0%C8%B7%BB%BB%FA%D0%B5%BC%D3%B9%A4&tb=on

网友(2008-02-10):
CAXA吹的很好!其实CAXA  XP真的很垃圾,还不如YH,更比不上MASTERCAM。

网友(2009-12-02):
我们用的都是盗版的,不知正版的是否能生成G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