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抗磨液压油和水乙二醇能否混合?

楼主(2006-11-10):
我们买国外的进口设备上的液压系统用的介质是水乙二醇,现在想换成46#抗磨液压油。由于设备上的油缸和管路不能完全拆开来清洗,所以难免存在着水乙二醇的残留,请教,少数的残留,会影响我加入的液压油或者说使液压油变质吗?

网友:

少良的残留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用一段时间最好把油全部换掉一次;
但是你们为什么要把把水乙二醇换成45#油,液压介质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与工作的环境有关的,
如果是46#换水乙二醇就最好别换了,现在的很多泵阀都是不适应高水基的。

网友:

可以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乙二醇具有强的挥发性,可在管路系统两端找两个接口,其余堵住。用风机从一个接口吹风,从另一接口排出,干燥效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