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口电路时滞问题 [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10):
现有一台检测设备,用PLC检测某一开关接点是否导通,开关连接110V或220V交流电。

c) [' J [9 |1 s" g9 d

因为设备是用作电气开关性能检测,所以要求检测电路的时滞尽可能小,控制在1ms内。

现有的电路只能做到6-10ms,无法满足要求。(附上电路示意图)

本人对这一块不熟,请各位指点。

网友:

楼主,这个精度太高了,你可以用计算机去试试!

网友:

海山 网友好!

这项工作如果用单片机做比较合适。SM8051系列单片机所用晶振已达到40M/S。

利用其中的两个计数器(计时器),用外部信号开“中断”,用被测开关接点的导通信号

关“中断”既可。

syw  061111---02.13

网友:

现有一台检测设备,用PLC检测某一开关接点是否导通,开关连接110V或220V交流电。

因为设备是用作电气开关性能检测,所以要求检测电路的时滞尽可能小,控制在1ms内。

现有的电路只能做到6-10ms,无法满足要求。(附上电路示意图)

从设计角度来说,我们用PLC来做这块输入点的时候常用以下方式:
接近开关->LC输入点->LC输出点->中间继电器->设备动作完成

你现在所述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说从接近开关->设备动作完成这段时间不够!

而是中间继电器->设备动作完成这块动作的时间达不到你的需求!

根据你在图中的示意图,我重复一下如下~~
利用中间继电器输出100~230V的AC(交流)然后通过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光耦隔离->输出5V或24V~~~

你明白这之间响应时间为什么长吗?

呵呵,可能聪明的你通过这段分析你已经发现问题了~~~

所以,我们现场转一下思路:
我们能不能用中间继电器直接输出一个5V或者是24V的电源呢?

OK
我们有目标了,然后我接下来回答这个问题

5V或24V我们能不能用一个电路板来完成?如果可以做到,那么响应时间能不能达到1MS呢?

呵呵,开门造车已经提供了一种方案,这方案可行,不过有些成本及技术上的难点.对于我们应用技术工程人员来说,开门造车提供的是一种我们实在无计可施的方案呵呵

好了,我直接说我的方案吧
一般PLC上都能提供一个24V的直流电源(我比较熟悉三菱的,三菱上面有这样的构造,当然,台达,西门子等也是有的),我们可以直接使用24V的直流电源来控制!

响应速度没有仔细估算过,但是1MS应该能做到的,你和电气工程人员把这块改好再看看

总结:
如果我们直接从继电器控制24V的电源输出,我们完全可以省去你图中绝大多数的电器元件(因为这些功能都依靠PLC的内部元件来完成了),响应速度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PS1
如果需要5V的话,可以用电阻的串并联来完成,可以比较精确的自制一个24V->5V的直流电

PS2
补充建议,接近开关也是有响应时间,如果你觉得速度还不够理想,可以尝试改善接近开关的响应时间
若PLC的24V直流电还是不够快的完成你的功能,请独立采用24V的开关电源来做前期输入(如果功率不够也可以用此法来做)

PS3
本人做电气工作1.5年,大小做过8个全项目,呵呵~~~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在此贴接着讨论~~~
同时也希望其他高人说说你们的想法来讨论~~~

网友:

是电源部分时滞的话,应检整流滤波电路。如变压器功率过小,输出接触不好使内阻增大,全桥断臂都会有影响的。因在开始供电时电源要向滤波电容充电,如有上述因素就刚好形成了一个RC延时电路。

网友:

我大概猜了一下你的意思,我觉得可以做到,用PLC里面的0.1ms的高数计数器应该可以解决你所说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ty55 大侠:对,实际上就是你所说的问题。最小时间可控制在多少?

 随风而去 大侠:你可能理解错了。

 Q

 这台检测设备是用来检测电气开关性能的当按钮按下后,要检测出开关接点在多长时间内导电(用PLC计时)

 syw开门造车 大侠:单片机怎样接交流,会不会也有RC延时?

& L7 F1 X$ a n& r

 因本检测设备配备了工控机,用采集卡试了精度可以达到。但设备成本高且很难同时测多个产品。

 如果不采用此电路,还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

网友:

改进检测方式吧,工频供电也只能在6-10ms的范围了,仅半个周波。

网友:

我在3楼提到的单片机方案中所提:

“利用其中的两个计数器(计时器),用外部信号开“中断”,用被测开关接点的导通信号

关“中断”既可。 ”

//***************************************************

我说的:用外部信号开“中断”-------就是你在7楼说的“当按钮按下后”

我说的:用被测开关接点的导通信号 关“中断”既可。-----就是你的:开关接点在多长时间内导电

我的主两个信号都是正5V直流电,从单片机电源直接引出。

syw   061113---10.28

网友:

哦~~~
我大概猜了一下你的意思,我觉得可以做到,用PLC里面的0.1ms的高数计数器应该可以解决你所说的问题

那么六楼的说法是可行的,在三菱里有0.01MS的高速计算器可以实现此功能

PS
PLC多少有点误差~~~
或许用单片机的效果更好?
有待来自一线的反馈~~~

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有事回贴慢了。

 D0 K4 z$ n

 本问题的关键是检测交流电。

4 [" }2 I8 l O9 A

用PLC里面的0.1ms的高数计数器也好,用单片机也罢,主要是PLC(或单片机)的接口如何与交流电路相连,进行快速检测

因本电路的延时时间基本稳定,客户已接受。但希望后续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PLC接口电路时滞问题主要是和硬件方面与编程的方法有关,但是PLC硬件方面对PLC接口电路时滞问题是有严格要求的!
所以我觉得你用工业PC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接口电路时滞问题主要是和硬件方面与编程的方法有关,但是PLC硬件方面对PLC接口电路时滞问题是有严格要求的!
所以我觉得你用工业PC来实现吧!

谢谢你!

设备已经用了工控机,但还需要采集卡才行;而且一次要同时测量多个产品(6个、8个)。

用PLC经常在一些接口电路上会出现问题,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希望大家多讨论。

要做好,可能要开发类似采集卡的专用电路才行。

网友:

楼主,我的理解是:当被试件被触发时,开关闭合。通过闭合触点接通AC驱动变压器,通过光偶最后触发PLC计时完成。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那么6至10ms的延时可能来至变压器及整流滤波电路的RC延迟。光偶延时为ns级不于考虑(包括PLC内置的)。 Re: PLC接口电路时滞问题 [实际问题,请教] 第5楼 2006-11-12, 11:30 下午 是电源部分时滞的话,应检整流滤波电路。如变压器功率过小,输出接触不好使内阻增大,全桥断臂都会有影响的。因在开始供电时电源要向滤波电容充电,如有上述因素就刚好形成了一个RC延时电路。 TY55说出了其中出现延时的原因,你可以用示波器检测一下滤波电路的电容是否有长时上升充电现象并查看其电压上升时间。但你需要在1ms内检测还是有点困难。首先,你是工频电压50HZ,一个周期2ms,就变压器一个电-磁-电转换就需要半个周期1ms,所以想要用滤波电路把精度控制在1ms内有点困难,你说用工控机的精度已经达到,不知楼主能否说详细点。 其次,PLC的计时精度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可是PLC程序的工作原理是周期扫描式,不同的PLC有各自不同的计时方法。这一点你需要注意一下,你程序的长短,子程序调用方式及中断级别的设置都会使PLC本身计时造成延时,具体延时程度你可以用它本身的输入输出来测试你的程序。如果程序设置和结构不当延时有时甚至会超过ms级。

楼主:

楼上的大侠说得很对.

现在已经委托人员在设计电路了,谢谢各位!

网友:

针对性失忆看来也是行业里面的高人啊:P

希望多多看到你的留言啊~~~

网友(2012-04-08):
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学习了

网友:
小生学习了,那PLC的高速计数器能不能做到这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