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度的测量,两种解释---[高手赐教]

楼主(2006-11-10):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 M# S P8 d, \& `

工艺要求控制:Wt=0.01-10.0 MIN(25), 其解释为:波纹度,测量时最小取样长度25mm, 波峰高度小于0.01mm为合格,波的宽度小于10mm为合格。查阅相关机械工程手册,此解释正确。但粗糙度仪的供应商解释为:在测量时,10mm是作为一个预设参数输入仪器,然后仪器的输出值是波纹的高度,判别标准为小于0.01mm为合格。

显然,工艺解释和实际可以达到的测量要求在“波的宽度是不是测量出来的”这一点上存在差异。请教高手赐予高见:此类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发表见解啊?

网友:
Re: Re:波纹度的测量,两种解释---[高手赐教]

楼主,我帮你修改了标题,你的原标题别人一眼看不出意思。可能这是没有及时得到帮助的原因。

楼主:
Re: Re:波纹度的测量,两种解释---[高手赐教]

谢谢老鹰。

楼主(2006-12-26):
Re: Re:波纹度的测量,两种解释---[高手赐教]

顶起来。

网友:

如果现有仪器的参数在实际操作中受到局限,如果不是很精确,能不能考虑一下最原始的基于粗糙度定义的一些土方法,比如说借助与带有刻度的放大镜,读出粗糙度计算需要的数据,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