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焊接件热处理

楼主(2006-11-10):
45#拼焊件需要调质,

( v. R1 V t: c5 K

是零部件调质后拼焊再退火,

: A4 x+ J K

还是拼焊后再调质(这样是否能省去退火),对焊缝质量有什么影响?

现在是焊后调质,是否合适?

网友:
Re: 探讨---焊接件热处理

45#焊接件,看来不是一般的支架类,还要调质,受的扭转力不小哇,用什么电焊条?
焊接件退火后进入下一步工艺。

网友:
Re: 探讨---焊接件热处理

焊后调质不是不可以,但对焊缝的质量要求很高,如果焊缝存在缺陷,在调质过程中会进一步加大和扩展,45钢焊接用普通的碱性焊条就可以满足要求了,我建议你还是在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先调质,再焊接,然后再进行一次去应力退火.

楼主:
Re: 探讨---焊接件热处理

谢谢楼上二位:

查到了点资料,供其他同志参考。

焊接用于生产焊接组合件,焊接质量直接影响焊接组合件热处理质量。由于焊接是一个局部快速熔化和凝固过程,增加材料不约匀性和内应力,容易产生焊接裂纹、气孔、夹渣、过热、过烧等缺陷;工艺和操作不当还可能产生结合线伸入、晶间渗入、晶间加粗、胡须组织及熔蚀等缺陷。焊接裂纹、气孔、夹渣、过热、过烧等缺陷不但降低金属焊接件性能,而且容易产生热处理裂纹和变形等。

 {; @$ E

我认为焊接质量缺陷经过热处后变得更加严重了,调质温度比退火温度高的多,所以不宜焊、调质;应调质、焊、退火。虽说焊时影响了己调质过的零件调质质量,但这是局部性的,退火是去焊接应力。这样分析是否对??

网友:
Re: 探讨---焊接件热处理

同意三楼的。俺以为,焊后加一道扩散退火或等温退火,再调质,就可以降低对焊缝的质量要求。

网友:
Re: 探讨---焊接件热处理

先调后焊再退火比较好点 调质时变形比较厉害的

网友A:
Re: 探讨---焊接件热处理

焊接,用J507焊条,因为焊接碳素结构钢需要等强的的焊接添充材料,
焊接后去应力,根据用途再进行热处理,

楼主(2006-12-28):
Re: 探讨---焊接件热处理

12月28日 我在焊接专栏里也探讨过热处理对焊接质量的影响,大家不妨点击打开看一下。http://bbs.cmiw.cn/forums/79983/ShowPost.aspx#79983

网友:
Re: 探讨---焊接件热处理

用振动时效撒

网友(2012-06-25):
最好的办法是焊后调质.因为先调质的话,焊后容易出裂纹.可焊性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用J507焊条,因为焊接碳素结构钢需要等强的的焊接添充材料,
焊接后去应力,根据用途再进行热处理,

铁的不就可以使用普通的焊条就可以了嘛

网友(2013-01-11):
这东东,我做过,应调质、焊、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