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那位知道镀Nickel/PTFE(Ni-PTFE)

楼主(2006-11-10):
洋鬼子的东东好难搞定,有知道的告诉小弟!

网友:

兄弟,什么问题,请说清楚.
顺便说一下,你的字不用这么大,用黑色就可以了.

楼主:

求教:那位知道镀Nickel/PTFE(Ni-PTFE)
       在不锈钢表面镀特氟龙(里面的成分含镍)

网友(2009-08-13):
属于化学镀镍,就是在缸内加PTFE微粉,但目前来说国内做的成熟的很少,在浙江有一两家吧,嘻嘻

网友(2017-12-14):
光阴如箭呵
10年后,现在我们才做这个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