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发动机---[讨论]

楼主(2006-11-10):
本人是200610077635.7《往复式四冲程内燃机摆动叶片式换气装置》的申请者。现有一个旋转发动机专利要申请。发动机的特点有:

% v: t w- M* S

1、  采用旋转活塞,由作功介质直接推动轴而输出扭矩;

 n3 }

2、  采用进气压缩、预燃、作功排气三个定时连通的容腔来完成热力循环,实现膨胀容积大于压缩容积,提高效率,PV图如下:

fficeffice" />

3、  采用对称结构,作功介质的径向力相互平衡,轴的受力状况接近电动机,结构比往复式放大镜简单,材料也少;

4、  用进排气口结构,省去了往复式的进排气阀,噪音也降低了许多;

( r) l4 ` k$ c+ g7 K9 k

5、  燃料可采用催化桶形燃烧,燃烧完全,排放好;

6、  可变进气量、可变余隙容积,在发动机的各种工况,保证压缩终点的温度在最佳点上,发动机的运行经济性提高了,排气的NOX也少了;

$ s8 i; F2 f T

7、  功率大的发动机可采用中空轴、加上离合器由两台以上的小功率发动机组成,根据工况可选择部分或全部发动机运行,提高了发动机可靠性与经济性,也可用于需要正反转都要输出扭矩的场合(如同轴双螺旋浆);

8、  该结构用于热气机、压缩机也是种很好的结构。

 w5 ]+ d

鉴于有以上优点,该发动机若能在社会中推广使用,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与社会价值。而我国的发动机行业又落后于发达国家几十年,也不知道现在研发周期需要多长时间。在选折保密与提前公开上犯愁。请大家发表建议,谢谢!

网友:
Re: 旋转发动机

本人是从事汽车发动机的设计工作,不知道楼主设计的发动机可否用于汽车上面,目前我国的发动机确实落后欧洲,日本等国几十年,但是我们相信有楼主这样的人才和我们国内专业的共同努力,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一定会赶上西方国家的!!

楼主(2007-01-14):

本人也认识到我国发动机的落后,在不工作全力完成总的技术方案的设计后,就交给了711研究所与国内几个大的发动机厂家。由于密封问题不能达到往复式的性能,在汽油机上应用最好,可采用催化点燃或蓄热点燃,比火花塞可靠。

网友:

楼主的设想好像与汪克尔发动机相似,汪克尔发动机现在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主要原因就是密封和热效率。我认为我国发动机的落后,主要是材质与工艺,其次是国人的意识。什么电喷、电控、共轨燃油喷射我想对楼主和复音锰师傅来讲恐怕不是什么秘密。我们都知道燃油喷射压力越高,雾化越好,效率就越高,但是,要实现500MPa的喷射压力,咱们用什么材料做,又怎么加工?我国引进的轿车发动机技术不是很落后,但是只要一国产化,寿命缩短了,效率降低了,噪音增大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楼主设计的发动机如果仅仅是在结构和技术上创新,不考虑材料与工艺,目标恐怕很难实现。至于研发周期,我觉得至少3~5年,结构设计、强度校核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可靠性试验。

网友(2007-05-11):

[quote user="益丰"]楼主的设想好像与汪克尔发动机相似,汪克尔发动机现在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主要原因就是密封和热效率。quote]

     是的,主要原因就是密封、热效率和寿命问题。

结构决定性质:径向密封片与缸体间始终是线接触,密封效果远不如面接触的活塞环与汽缸的密封;

线接触也不如面接触耐磨。这就是为什么汪克尔发动机的动力性、经济性差的原因。要抓住事物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楼主:

本发动机与三角转子完全不同,大部分工作时间可以做到面密封。在军用上有前景,主要是单位功率重量体积小。申请递交了五个月了,初审通过,没有收到提前公开通知。资料有寄给711研究所、玉柴、奇瑞等。本人还有一个的技术方案可以提高发动机的性能。

网友:

这本书有没有完整的资料?请发:killjpan@126.com

楼主(2007-07-06):

做了个视频,不太好!

网友(2009-05-03):
视频做的真棒!不知能否也帮俺的旋转发动机做个视频。

网友(2010-03-12):
下来看看先,谢谢。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