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导轨的间隙如何调整?

楼主(2006-11-10):
各位大侠,冲床导轨的间隙应该是多少,如何调整?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

网友:

导轨上端面间隙为0。02~0。03下端为0。01~0。015

网友:

可是,怎样才能调整到这样呢?办法有哪些?用塞尺检测吗?
一般好像都是凭经验判断。

网友:

用百分表

网友:

调整的时候,要注意用弯尺和百分表测量以下导轨和工作台
得垂直度,两个方向都要测量

网友:

楼主的冲床应该是钢架式的吧?

网友:

塞尺、百分表 都行
调整后观察滑块工作一段时间是否温升过高

网友(2007-04-21):

冲床好像比较粗的东西,没有什么必要吧
又不是磨床

网友:

先将模柄孔和滑块底面找垂直用芯棒,再将滑块底面和道轨找垂直用角尺,研好滑块与道轨安装好后用百分表测量.

网友(2009-06-18):
靠经验:空载试车——初调间隙、运行半小时后手摸左右导轨条的上中下3处温度、精调间隙、温度均匀即可。
同时听间隙与负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