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主轴锥孔磨削时的螺旋纹和直波纹---[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10):
在无锡机床厂进购了一台主轴锥孔磨床,可磨削时总是有直波纹,机床的各项几何精度

都合格,液压系统工作正常,也不存在大的震源,磨头工作正常,砂轮也是用过好多种类,

可是磨削质量就是比不上我们原来的旧设备,厂家维修人员业无能为力,

请教各位老师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磨头的主轴质量有问题,可能是轴承质量问题或装配时预紧不足.
另外,磨头的转速高,工件的转速过低都会引起这种现象.

楼主:

谢谢二楼,机床工件转速已调到最高,但是磨头电机的皮带轮比别的机床直径大。确实存在磨头速度过高的因素。

还想请教一下,磨头和工件的转速应该依据什么标准相匹配,请赐教。

网友:

具体的可参看<机械工人冷加工手册>,因数很多:由材质、磨具、工件大小等,无法一一细说,抱歉!

楼主:

可是我们机床的工件转速已经达到最高,砂轮转速由原来的11000r/min 降到10000r/min
效果还是没有改善,还需要在降低株洲转速吗

网友:

磨削速度对于不同的材料有一定的要求,可从机加工手册中查到,根据查到的数值可反算出工件转速和砂轮转速。

楼主:

解决方法,降低砂轮主轴转速,由原来的11100n/min,降至10000n/min

将设备自带的V型中心架改为可调式三点支撑中心架,支撑点为胶木软支撑(主要目的减震)

减少精磨时的光磨时间。现在的磨削质量很好,诚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

工件的静平衡做了没有如长径比较大的话还应该做动平衡处理。砂抡直径与工件直径之比也有考究,
粗加工时最好采用切入法最后光磨时采用纵走法光磨,还有机床震动分外部震源和自身震源从你反映的情况自身震源可能没太大问题,但外部震源消除了没有,高精度磨削设备一般布局要离震动大的设备远点尤其是间断震动源的设备,同时自身设备还要打防震槽,这些都很重要,这些因素不知你们考虑到了没有,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由无锡机床厂的朋友吗,对于你们单位生产的WX-004主轴锥孔磨床
开始我们总认为是质量问题,并且老以为不如六七十年代的产品,其实
除了砂轮转速过高以外你们的机床还是不错的,再用你们的机床的时候,
据操作者说,只要光磨得时间不是很长,是可以加工出光洁度符合要求,
有没有其他杂纹的工件的,我只是一个维修人员,希望有看到的无锡机床
长的朋友,可以把我的建议反馈一下,是不是把砂轮和头架的转速重新匹配
一下

网友(2007-10-28):
又学到一招!!!

网友(2010-08-03):
楼主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原因分析大家学习一下!
如果单从波纹而分析真的不会向这方面分析。
但是如果从精磨上面分析是容易想到这一点。

网友:
有无锡机床厂的朋友吗,对于你们单位生产的MD2120A端面内圆磨床,你们的质量不如六七十年代的产品,砂轮主轴结构越改越不如以前。新人工程师朋友们,你们别标新立异的乱改。我们去年买了一台,现在还搁在那里歇“凉”呢,继续用的是1969年产的。主要问题就是同lz反映的问题一样,磨削内锥面有颤纹,人、机、料、法、环各个因素都找了,确定就是你的主轴刚性差。(怎么会把主轴改成二节的嘛?????)

网友(2010-12-20):
磨杆震动吗,磨杆震动吗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由无锡机床厂的朋友吗,对于你们单位生产的WX-004主轴锥孔磨床
开始我们总认为是质量问题,并且老以为不如六七十年代的产品,其实
除了砂轮转速过高以外你们的机床还是不错的,再用你们的机床的时候,
据操作者说,只要光磨得时间不是很长,是可以加工出光洁度符合要求,
有没有其他杂纹的工件的,我只是一个维修人员,希望有看到的无锡机床
长的朋友,可以把我的建议反馈一下,是不是把砂轮和头架的转速重新匹配(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