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KW电机转子轴半联轴器装配方法---[实际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6-11-10):
<>现有一台2500KW电机,要在重量20吨的电机转子轴端装配一个半联轴器,有关参数如下:
<>半联轴器重量:5.6吨    无键配合   最大过盈:0.65mm  最小过盈:0.62mm
<>配合内孔直径:φ560mm      外径:φ1000mm    配合长度:650mm
法兰外径:φ14000mm     总长:910mm
由于条件限制,只能加热后水平装配,按照有关标准,装配间隙为0.84mm,则算出加热温度为:247度。
请问:用什么方法加热最合适?
1)若用油浸加热,有没有哪种油可以加热到这么高的温度?
2)若用电感应加热法,能否满足要求,并且实施难度如何?
小弟技能浅薄,正为此事焦头烂额,希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

需要高手。

网友:

石油类产品中有高沸点油吧,沸点高于摄氏300度。见过用于锅炉热载体。

网友:

恩~~~这种油肯定有的~~~
去找找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有哪位知道该如何进行现场施工的电感应加热方法啊,请指教哦

网友:

抛一个砖.
我原来干过一个轧件传动轴类似的套筒装配.
加热一般300度左右,
油浴加热用的油的闪点至少:450度.我是没见过这样的油.听说过在类似的场合用油浴加热.那油烧的翻滚,黑烟直冒,厂房都熏黑了.
当然也可能是我见少识窄.不知道有那种油.
用电加热我们试过,效果不是太好,主要是当时变压器的功率不够.
找铜裸线,尽可能粗,中间接头一定要处理好,缠绕上石棉,缠紧,得有一定厚度,>20MM,不能有水,然后将自制的电缆缠在半联轴器上,一般是缠在外环的表面,接到开关柜上,通交流电,半小时足够.

铜裸线的选择我记得手册里有资料,我手头没有(在家休假).
相关的参数一定要&电气确认,千万注意防火,防漏电.

还有个方法,我当时用的.
我们当时有个空气加热的热风炉,先将零件放在里面加热.
然后事先做一个保温箱(就用工字钢,铁皮,保温石棉自己做的,注意要工件好放好吊,哪怕不好放,得好吊,或者吊具跟着一块放在保温箱里),加热好的零件一出锅,赶紧放进去,然后一车拉过去,我当时花了40分钟,再装,没事.干净利落,最省钱.

后来我想了,在现场做热风炉也行,先做一个保温箱工件放里面,接一个管子出来,外边用一个风机前面加电炉丝功率大点(120KW足够),象电吹风一样慢慢吹加热,温度也均匀.我们用的空气加热的热风炉也是一样的原理.加热到450度都行.

楼主:

哈哈 谢谢6楼"一两酒"先生的高见,受益菲浅!
1)选用油浴加热,确实很难找到这么高闪点的油。目前可用的重油闪点也只在230度,其它油品中虽有闪点很高的,如合成油、液压油等,但他们的缺点就是水分含量高,蒸发散热多。

2)就目前我们现场施工条件来看,我还是趋向于选用电加热。但没有过类似经验,对加热过程的实施和注意问题都不太清楚,还希望"一两酒"先生和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之至。

如果方便,请留下电话,当面请教。

网友:

<>我们那里的冶炼车间倾动耳轴换轴承用的是油煮的方法,轴承直径1500毫米。他们做了一个2000*2000毫米的铁斗子里面放满了320号 涡轮蜗杆油加热效果还不错,但我不知道他们加热到多少度  300度应该没问题
<> 仅供参考

网友:

转炉耳轴换轴承可以油浴加热,因为过盈量在那.再说轴承很薄,两下一烧就热了.
半联轴器那么厚得煮半天,那个油早就烧的浓烟滚滚,我们试过,把行车工都熏跑了.
当然,如果解决好通风,现场工地支口大锅猛烧,油浴加热到200多度还是可以的.

电加热有点危险,我们当时试到一半,就听配电柜里吡里啪啦的想,电气的人说什么都不同意了,安全的人也不同意了,后来我们检查配电柜内的接线盘,都烤软了,有一块给打黑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想想都怕.

如果电加热,我觉得:电源和电缆的功率得大,至少500KW-600KW以上,为了安全.
用380V电源,电流尽可能小,减小发热.
现场一定要注意放火,放漏电,一有动静就拉闸.
还有个问题,电加热会留强磁,这影不影响,你得考虑.我们试了一会,残磁不小,不能戴手表.

我还是推荐用热风炉,或者用热风熏(架乙炔慢慢烤也可以,注意不要用气割,长时间熏气割就废了,用自制的钢管弯成环形,均匀打眼,通上煤气点上烤,烤的时候慢点,注意利用火焰的辐射热,那需要比较多的现场经验,你们可以找块大废钢试试),现场干活慢一点没事,要是因为采用了什么自己制订的工艺导致人身事故,那就出大事了.

电加热太危险,我现在想着挺后怕的.
建议你用炉子加热,或者8楼说得那种油找来试试.

如果有什么认为我帮上的,可发MAIL到我信箱,tly_mg@163.com

网友:

<>用干冰冷却电机主轴看行不行

网友:

装配的是轧机电机吧,我是造电机的。曾经装拆过类似的联轴器。就用中频感应加热,温度约250度。我们设计的联轴器一般璧不太厚,不过装配时要注意,有一个外圆止口可能要变化

楼主:

哈哈  谢谢各位高见。
给我了不少参考意见,油浴加热可能是不行了。320号涡轮蜗杆油我们没有,去买的话好像也不太划算,关键是领导不给批啊,哈哈。8楼的先生如果知道你们那用320号涡轮蜗杆油具体加热到了多高温度,不妨和大家分享一下啊。下次如果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作为参考啊,谢谢了。

楼主:

参考大家的意见,我设计了个方案,请大家指点下:
用10mm钢板做个φ2000×2000的保温炉,在内圈用耐火砖和保温棉做个保温隔热层。底部做个600高的支架,在支架上面加一块50厚的钢板,也做成φ1600的圆,中间开个小孔。将联轴器放在钢板上面。支架下面用焦炭来加热(保温炉下部开3个加焦炭的料口),并用鼓风机鼓风。保温箱顶部做盖板,中间做个烟囱口。利用热风来干蒸。加热过程中,用激光测温枪来检测温度。

这个方案就是比较麻烦,幸好我们自己都有这些材料。
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回10楼:冷装的方法也考虑过,也用液氮(-175度)做过试验。主要是电机的转子轴又长又大,效果不理想。
回11楼:能否将中频感应加热的过程说的详细些,不甚感激。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师傅可能会有办法,你可以打电话021-57481600转601郑工,也许他能帮你想出办法来.

网友:

如果电机上有油封且很近,要注意保护。

网友:

我觉得不是加热的问题那么简单把.原因3个;1法兰盘的重量太大.2配合长度太长,3过盈量太大.着件事做的时候不论用什么办法,都要谨慎.不要出现里不进,外不出的情况.这样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啊.我觉得装配时要注意1温度的要求达到.2法兰盘在吊装或装卡的时候要与装配轴的同轴要高.3推进法兰盘的力量要大,速度要快.4测算推力的大小--当超过一定推力的时候快速退回(从新加热再次装配)

网友:

外行的建议:能不能到液压机上装配呀,献丑了.

网友:

一点浅见,楼主采用的是温差法安装,247度是温度的差值,可以考虑半联轴器加热与电机主轴制冷同时进行,这样可以降低加热的难度.另外安装的时间要掌握好,时间一长,温度差就不一定够,应该从工艺上考虑怎样缩短安装时间,比如半联轴器孔与电机主轴提前对正了,然后半联轴器做轴向平移,加热炉做成升降式的.

网友:

这么大的件,要做得有把握些,慢点就没关系了,做一个比电机轴稍粗的试验轴,靠背轮加热过程中随时试,这样比较能避免出现装一半装不进去的情况

网友:

这大的件万一进不能进出不能出那不废了吗,为什么当初不设计带点锥度呢?

网友:

看了各位大侠的帖子.我也谈点我自己的实际经历:
当初我在国营钢厂做机修钳工的时候.我们热装过Φ450轧机减速器的齿轮,(请原谅时间长了不记得相关具体参数了),该齿轮直径应该在3-4米,轴径应该在Φ400左右.我们装配时没有采用各位所说的那么多现代\复杂的方式.就是将齿轮架在一个很稳固的架子上(注意架子结构和强度,同时注意键槽方向),加热方式很原始,直接用柴火加热.膨胀尺寸是否达到,需要制作一个"工"型检测件,一端方便手持,另一端则按照所需要的内孔膨胀尺寸挫削加工到该尺寸.如果很顺利的检具能够进出,就可以拆掉火,直接吊装了.装配的时候注意对齐要准,动作要快.
如果是装轴承类一般都是油煮,因为壁薄.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2006-12-24):

同意6楼.9楼.

网友:

强烈同意22楼,实际问题没有就硬上,大家不要笑,小弟是干粗活的。

网友:

好贴子,学了东西.长见识.谢谢.
谢谢这个论坛提供这个学习的地方.

网友:

长了见识了,想问一下这个联轴器怎么拆下来呢,得用多大的千斤顶呢??

网友:

大家的建议让我学了许多东西,但我觉得整个装配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网友(2007-08-18):

<>请教怎么算出加热温度的啊,谢谢。

网友(2007-11-01):
你可以把电机的轴冷却吗!用液氮多浇一会。但是工人一定要防寒  供氧〉〉〉

网友:
连轴器泳气焊大火3人同时靠

网友:
一般油品的闪点大都在250度以下,而且180度以上温升特别慢,加热到240多度不建议用油煮的方式加热!
用电磁感应加热器比较好,要做好加热过程中的保温措施;
提醒一点:因为要水平装配,半联轴器重量又大,必须做好钓具等各种准备,最好提前演练一下!

网友(2008-02-16):
真长见识,谢谢,学到不少东东

网友:
半联轴器采用油煮,然后电机轴采用液态氮喷淋,一扩一缩就容易了。

网友:
请问安装成功没有?
以前汽轮机的安装,我看到现场使用乙炔加热的,一辆酒大侠说:长时间熏气割就废了,是什么意思,请指教是指发生组织变化了吗?
这种配合的过盈都是这么大吗?过瘾!!!

网友:
俺们装这个的时候直接用红钢坯加热的。2500轧机,电机一样的,上海电机

网友:
我们直接放入烘箱加热至250

网友(2008-04-21):
液压安装最省事了 2000多公斤的压力油扩张力是很大的

网友:
找本汽轮机制造工艺学,里面有红套叶轮的工艺。一般使用碳风炉或者是一两酒先生的环形钢管加热器。

网友:
用电加热比较好!只不过电加热的设备好像需要向厂家定做,价格大约在4W左右,加热实际在40min左右,可以找家电加热的厂家咨询或者直接委托人家做个项目!

网友:
最终结果是什么?楼主出来说话!
这么多人关注让大家都借鉴一下好吗?

网友(2008-11-21):
回39楼,时间长温度高了就退火了

网友:
最原始又适合现场作业的方法是:搭个稳固架子放好工件,下面用焦炭生火加热,可以用经验判断温度,最好买个红外线测温仪测定温度,估计200kg焦炭够了,经济又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