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机床达到了极限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11-11):
我在用上海宇龙仿真软件的时候总是提示机床达到了极限,我也搞不懂怎么回事,希望各位高手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参数设置到达最大值。修改参数。

网友:

看看软件限位是否设置过小,图形超出了你的设置值,修改一下相关参数.

网友:

我所了解的是对刀不准确,刀偏值输入有误

网友:

撞刀了,对刀的时候没对好。数值输入不对。

网友(2007-02-20):

最简单的问题是
1.走道快撞刀
2.系统设置,把小数点的那个选上
3.机床模拟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2012-02-26):
参数设置到达最大值。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