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槽如何加工?

楼主(2006-11-11):
请问附件中3X5 的槽如何能加工出来?

网友:

可以钻通加丝堵吗?

网友:

楼主好..
实在抱歉,我没看懂楼主的图纸...我想楼主是不是对原始的图纸进行过"加工"啊???
A-A视图水平中心线下的投影椭圆孔对应的是什么实体??最右视图中最小的实线圆在A-A剖视图中是哪个实体??P-P上的3X5,到A-A有5X6.5,这是什么东东???还有5X23.5是什么???
此图纸是第三象限图纸.....

网友:

可以用电火花加工或者用金属粉末注射成形制作成品.

楼主:

回复:3楼,真对不起,这是我简化的图纸,因为急着上传所以有些错误,应该是三个槽。
回复:2楼,不可以加堵。
回复:4楼,还有其他方法吗?希望成本低点
谢谢各位

网友:

不知道LZ三孔什么用途,如果仅起导通连接作用,可以镗加工或偏心车削.

网友:

楼主这个只能先加式通的工艺孔,再堵上,可以采取外圆留量焊堵后再加工的办法,是最经济可靠的了

网友:

1.可以的话,在精加工之前以将三个圆柱表面小孔先加工出来,然后计算出到轴向小孔直径相切处距离用同种材料小轴作过盈打入,之后钻轴向三个直孔,最后加工外圆表面,精车或磨销
2.非要直接加工就只能放电加工才可以了
以上为小弟愚见

网友:

skudy 云峰 的看发和我一样啊!顺便问一下:这个工件的工作环境是咋样的,包括材料?如没有高温的话可采用skudy 云峰 的方法再用金属胶固定!

网友:

辐向三个孔打透,再开轴向三孔,焊死工艺孔,最后加工外圆,即经济又把握。

楼主:

谢谢各位积极的回复,材料是QT,液压产品,槽是起导通作用,但有位置度要求

网友(2010-11-10):
辐向三个孔打透,再开轴向三孔,焊死工艺孔,最后加工外圆,即经济又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