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这个轴承?---[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11):
炼胶机轴承280*420*105,轧辊轴直径280*107,过渡配合,热套,如何加热轴承。

网友:

。。。?轴承加热可油浴,感应加热。

网友:

可以用油或温箱加热,最好能恒温,请注意加热温度。

网友:

过渡配合用油浴就可以了

网友:

测量出实际尺寸,得出最大过盈量Y。
然后根据过盈量计算加热温度。
用一般的轴承加热器加热最为方便,也可以用一般的工业用机械油浴加热。
此外,也可以用冷装,即用液氮(-175度)冷冻轴头。

网友A:

请教楼上的过盈量与加热温度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望与大家分享。

楼主:

谢谢各位。
大尺寸轴承安装我见到的是用废油加热,温度150度以上(一般过盈0.02),联轴节加温也用油浴或向整体喷火(工件太大时)。

网友:

油加热,制作一塞规,尺寸比轴大0.02-0.03mm,加热轴承至塞规能通过,再进行热套,保险!

网友:

油温应该不能超过120度吧。还可以电加

网友:

感应加热对轴承影响最小
油浴加热经济、方便,不需要专用设备

网友:

同意5楼的意见,相当专业的做法!

网友:

最好是用油加热,但油温不要超过120度,恒温更好,其次,可以在恒温箱内加热,时间三、四十分钟即可,并迅速装配,防止降温。

网友:

炼胶机轴承280*420*105,轧辊轴直径280*107,过渡配合,热套。
 搂住你是橡胶行业的吗?大型工件的加热在橡塑行业一般用蒸汽加温,不知你那里用过没有,方便,干净,省时。

网友:

现在有一种电加热器
应该能够满足你们那种轴承

网友:

感应式的轴承加热器现在很多呀!
很方便的,你可以看一下我在轴承专栏发的帖子,有介绍的.

网友(2006-12-18):

注意油温!

网友:

注意油温

网友:

同意三楼.
因为在实际中.并不是每家厂都是那么的专业.能用专业的仪器进行加热与计算.

网友:

应该用专用的轴承电加热进行热装

网友:

油加热当然可以了
大的轴承厂家都生产感应加热器,用起来就更方便了

网友:

不知道用电磁炉加热如何,一般的都有控温的。是否可行?

网友(2007-02-26):

蒸汽加热,13楼的朋友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楼主用柴油加温到140度用温度计量,问题就要可解决.
我公司的大型轴承就这样装配的.

网友(2007-04-29):

题外话:请问王工是在橡胶行业吗?

网友(2007-06-20):

用机械油浴加热。

网友:

感应加热

网友:

我们装OKUMA机床主轴的轴承是用吹头发的电吹风加热。。。如果说错了。不要见笑。

网友:

用感应式的轴承加热器是要花钱的,自己做一个可控温的加热器,要不就用热得快和可测150度的温度计做个简单的装置,把10号机油加热到120下,注意千万不要超过120度,要不然回二次回火的.我有做过的.

网友:

建议用油浴

网友:

5楼的方法很好,根据金属线膨胀系数(1.2mm/m此数值为温差100℃)计算需要加热的温度,这样可以避免盲目加热,损伤轴承。

网友(2007-12-28):
油加热油温120度.大型轴承加热器吊装加热手动转圈.

网友:
油温不能超过120度,如果做塞规更好了

网友:
最简便的方法是用水,水温不会超过100℃,水开后5~6钟取出迅速装配后用电吹风吹干水份。

注意防锈。
注意不能让轴承的内圈先加热。

网友(2008-01-29):
最简单的方法,使用轴承加热器,带温度设定。使用轴承加热,器轴承加热时间不超过5分钟,即干净有简便。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D6%E1%B3%D0
轴承的安装和拆卸
对于小型轴承可以用电动吹风机快速对轴承进行加热

网友:
挺有意思。
题目是:炼胶机轴承280*420*105,轧辊轴直径280*107,过渡配合,热套,如何加热轴承。
总结一下大家的答案:
加热温度制定:
1根据过盈量计算加热温度。
2根据金属线膨胀系数(1.2mm/m此数值为温差100℃)计算需要加热的温度,
3不能超过120度吧
装配注意点:
1迅速装配,防止降温。
2制作一塞规,尺寸比轴大0.02-0.03mm,加热轴承至塞规能通过,再进行热套,
加热方法:
1油浴加热.
大尺寸轴承安装我见到的是用废油加热,温度150度以上
自己做一个可控温的加热器,把10号机油加热到120下
2可以用冷装,即用液氮(-175度)冷冻轴头。
3轴承电加热进行感应加热。
4用蒸汽加温
5用电磁炉加热
6是用吹头发的电吹风加热
7最简便的方法是用水,水温不会超过100℃,水开后5~6钟取出迅速装配后用电吹风吹干水份。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是也

网友:
人如其名,我是新手,问各位大侠一个新手问题:

在油浴加热时,会不会影响轴承内的润滑?如何避免?

网友(2008-03-14):
回复 网友B:

安装轴承用油加热在温度控制不方便时(轴承加热温度不得超过120度),可以考虑土办法.用水加热,水的沸点100度不会产生轴承退火现象.轴承安装好后水分会随轴承的热度而蒸发干净,不会产生大的副作用!

网友:
新手进来学学 ^_^

网友:
把轴承用油加热到120-150度,在保温30分仲既可

网友(2011-05-31):
最常用的就是油浴加热。工艺简单。当然也可以用电加热。

网友:
用割枪烤下内圈就可以了,要小火,火焰不直接对内圈
不是要求很高的我都这样装的

网友:
学习啦
安装上面的东西,接触的很少!

网友:
我也用割枪烤下内圈就装上去了,要小火,火焰不直接对内圈,跟42楼一样.

网友(点评):
装轴承禁止用明火加热,容易产生回火而损坏轴承。

网友(2014-08-19):
用个千斤顶压进去

网友:
推荐油浴,使用废油,成本低,且方便

网友:
热装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上的过盈量与加热温度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望与大家分享。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