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此工件该如何加工?

楼主(2006-11-11):
硬质合金厚度5.0MM,要加工0.2的槽深6.0,筋宽0.18的冲头(要磨削面),请指教!

网友:

厚度5.0MM,槽深6.0???????
不明白,没有图纸,具体一点,还有这样的问题在"机械加工"里面发表更好

网友:

你描述的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啊,我觉的用电火花比较合适把,

网友(2008-10-28):
筋宽0.18的冲头???
希望有图纸

网友:
1.槽四周不通,只有电火花成型机加工
2.槽四周贯通,可以慢丝切割(丝径0.1或更小)